[电脑] 主板音频和网卡芯片替换ALC662变ALC888

楼主(2019-05-02):
从一个坏富士康G45主板上拆下了一个  WG82567LM网卡芯片和一个ALC888。替换到我的这一个蜗牛矿机J1900主板上

14年买的富士康G45,当时配的是L4560什么的至强CPU,因为什么原因呢后来换了安静省电的1150
拆下这个主板的网卡和ALC662

ALC662拆下,ALC888替换上去了,但是这个网卡芯片针脚数不一样,没法替换。

引脚外糊的一大片焊锡,费了老长时间一点一点粘了出来,

系统正常识别,完全没任何问题,使用中,音质加上我的漫步者2.0音箱,比之前的ALC662要浑厚。

网友A:
蜗牛星际:你们这么玩我现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网友B:
这就是折腾吧,实际没什么变化,就像我们升级驱动,觉得有变化,实际是心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折腾吧,实际没什么变化,就像我们升级驱动,觉得有变化,实际是心里作用 ...

升级驱动是有变化的,G1610用系统里自带的驱动,看4K就卡,换了最新的就不卡,

网友C:
玄学这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网友:
推荐安装修改版驱动,效果很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玄学这东西,不是每个人都懂的

888和662是2个级别的东西,连声道数都不同。一个听个响,一个战独立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蜗牛星际:你们这么玩我现有想过我的感受吗?

别人59g5对负重轮抗125MM,你这算啥?

网友D:
888也是垃圾,要上889,具体看手册,序号大小不代表性能好坏,662/88x都换889,892换898还要改电路加个电容

网友E(2020-05-24):
引用 网友D:
888也是垃圾,要上889,具体看手册,序号大小不代表性能好坏,662/88x都换889,892换898还要改电路加个电容 ...

请问alc662可以直接换alc889吗?
想用pc采样回放个40khz的非正弦波,估计192khz采样勉强够。
但alc662的采样只有48khz,想直换alc888或889之类的ic然后干掉滤波电容实现。
不知到可行否?

因为弄好后需要其它普通pc也能回放,所以才想这招。
示波器/逻辑分析仪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alc662可以直接换alc889吗?
想用pc采样回放个40khz的非正弦波,估计192khz采样勉强够。
但alc662的采 ...

就是动手试啊,我试过发现换完以后操作系统里面都能正常用,BIOS里声卡相关控制会失效,就是说对你的用途没有任何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动手试啊,我试过发现换完以后操作系统里面都能正常用,BIOS里声卡相关控制会失效,就是说对你的用途 ...

多谢。下单玩玩。就是邮费比东西贵。。。。。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