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20v的4.0ah和5.2ah结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5-02):
刚买了5401和5.2ah单电,想问问有人拆过4.0电池构造吗? 如果只是电池容量问题都是5串2并的话就再入个4.0的回来换sony c5
谢谢!

网友A:
只是里面电芯不同,其它没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里面电芯不同,其它没区别。

谢谢,那就是说体积也一样了?

网友B:
都是五串两并。

电池的电路板有协议,换电芯估计不好搞,新旧电压一致,不断电应该可以

网友:
基本上重量也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是五串两并。

电池的电路板有协议,换电芯估计不好搞,新旧电压一致,不断电应该可以 ...

有协议是什么意思?自己换了电池不能用?

网友D:
没关系,放心换,不会像牧田一样锁板的

网友:
没事  可以换的  我换了三星30Q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关系,放心换,不会像牧田一样锁板的

断电换也可以?

网友E:
断电可以,亲测 ,可以看我的帖子。     另外大小,体积,结构保护板都一样,就是单体电池的容量不同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断电换也可以?

可以的 不会和牧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电可以,亲测 ,可以看我的帖子。     另外大小,体积,结构保护板都一样,就是单体电池的容量不同罢了 ...

非常感谢,就买个4.0的电池了!
以后不好用了再换vtc5/6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协议是什么意思?自己换了电池不能用?

个别原厂电芯的协议就是,任意一节电池离线(损坏),即使再替换新的上去保护板依然锁死,解锁办法大部分都不知道。
这种电池往往需要带电更换,就是两组电池在保证电压相似的情况下飞线替换。(概括来说就是更换过程中必须让保护板实时检测到电池,且电压在安全范围内)安全范围就是,电芯的最低放电值和最高充电饱和值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断电可以,亲测 ,可以看我的帖子。     另外大小,体积,结构保护板都一样,就是单体电池的容量不同罢了 ...

另外你的帖子地址是? 没找到

网友F:
目前5401买4.0还是5.2的性价比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目前5401买4.0还是5.2的性价比高?

会换电心的 买4.0的 以后换电心成6.0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你的帖子地址是? 没找到

再老版本的论坛里。这个里面确实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就买个4.0的电池了!
以后不好用了再换vtc5/6

4.0 的也够用了。   多备几块,轮着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换电心的 买4.0的 以后换电心成6.0

看到你的帖子了. 可惜买了5.2ah/4.0ah各一块, 应该买双电4.0的
4.0的是吉林卖家190包邮收的, 可惜编号是7开头的看来是2年前的存货了.
万幸5.2的是9开头.
电池岂止够用, 简直是太够了, 我这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抚摸的昨天帮朋友忙装防盗门5401打了6个孔然后5733p拧紧胀管电量一点没少...
正在准备找个放电的东西给电池来几个全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换电心的 买4.0的 以后换电心成6.0

我换电池打算把老电池发到卖家那然后他给换电池点焊好, 我自己拿回来焊电路.
不过照我的使用频率, 换电芯似乎是遥遥无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