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丘米 Qbar 1 电视音响,从出离愤怒到绝望

楼主(2019-05-02):
就是下面这个东西,朋友买的放我那有两年了,一直不知道怎么修,症状是这样的:开机屏幕亮,logo 跳过过后,电源指示灯闪烁,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正常的启动过程是,logo 跳过后遍历所以外部设备(USB,TF 卡)等,如果没有插卡直接跳到蓝牙界面等待蓝牙信号,我是怎么知道这样算正常的启动呢(有一刻,我真的以为我修好了啊,混蛋啊!),听我慢慢道来……

#网页上的宣传图

#拆开后的样子,一块带显示的面板,一块主板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前面板正面

#前面板背面

#型号

#电源适配器

楼主:
由于大多数芯片都磨标了,几经转折从 TB 找到了蓝牙模块的具体信息:

BM5064 在网上找不到具体的资料:

一开始就怀疑是程序的问题,拆下 SPI Flash 用编程器读出数据:

提取出来的 bin: https://pan.baidu.com/s/1fdi5liCDXmoqzylmXzSeHA 提取码: 4nmj

用 binwalk 尝试解包无果(因为咱只会玩路由器),dump 出来的文件应该是直接的二进制文件?
用 Ghidra 反编译的结果:

好吧,汇编还没学看不懂,对 RTOS 相关的东西也不是很懂,继续……

然后你猜怎么着?把 Flash 重新焊上之后,装好机器,开机竟然正!常!启动了!

蓝牙连接、放歌都正常,TF 放歌也正常,以为就这样修好了?谁知道关机鼓捣了一下之后又变成了之前的问题,电源灯不停地闪,反复开关机都没用!

于是又鼓捣了半天,把蓝牙模块拆下,重新焊了一次,再上电,又特么正常了!!!
不甘心啊!又开机关机、放歌,鼓捣了好几次,这次倒是都挺正常的了!正在窃喜是不是又一次修好了的错觉中,随便按了几下按键,屏幕跳出跳出 ERR 字样,然后再按什么都没有反应了。
再拔电源重新上电之后,问题又跟一开始一摸一样了!logo 跳过,电源指示灯闪,再无其他。

猜想一:可能原本的程序写的又问题,导致反复触发到一个错误,进入待机状态(猜测电源灯一闪一闪是表示待机,根据正式开机时的表现推断)?
猜想二:蓝牙模块可能存在问题?但不知道如何检修。
猜想三:另一个可能是独立的单片机的程序存在问题?
猜想四:按键窜键?(这个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尝试过去官网找固件升级,但是显示有下载链接,点击后却报错,官方的天猫店铺也显示找不到了,所以坑爹的根本没有任何技术支持了啊!(猜测这家公司不是已经倒闭就是正在倒闭中……也是,开发的产品都是这样的,不倒闭才怪!)

这件事情至少告诉我:
一:国产的东西还是不可靠啊,尤其是涉及底层程序开发的东西(越到过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
二:对芯片磨标的企业做出来的产品是绝对不可靠的!

网友A:
刚好我家也有一个,我就换过usb口,现在不去捣鼓它了,正常使用,再坏,直接用电视自己外放

网友B:
用编程器读取25q80数据 然后重弄块25Q写人数据 还有25系列记得有一脚是写保护 自己查下不 你这个蓝牙是不是加热就好啊 下次可以试试单独加热每个芯片如果你确认是蓝牙问题可以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编程器读取25q80数据 然后重弄块25Q写人数据 还有25系列记得有一脚是写保护 自己查下不 你这个蓝牙是不是 ...

感谢你的建议。不知道这种系统是如何设计的,会不会向 Flash 写入数据作为配置信息保存之类的,那样的话 Flash 出问题的可能就比较大。总觉得应该不是蓝牙芯片的问题,有时间了换整个模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好我家也有一个,我就换过usb口,现在不去捣鼓它了,正常使用,再坏,直接用电视自己外放 ...

你运气太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大多数芯片都磨标了,几经转折从 TB 找到了蓝牙模块的具体信息:

【二:对芯片磨标的企业做出来的产品是绝对不可靠的!】对这句很赞同!

网友C(2021-09-04):
我也是心态炸了。。之前不知道误碰了哪个按键,导致显示屏不亮了,机器也没反应,当时客服还在,给了个驱动还是啥的用U盘一插就好了,现在又这样了,关键客服找不到了。。成了砖头~~

网友(2022-08-08):
我喇叭修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心态炸了。。之前不知道误碰了哪个按键,导致显示屏不亮了,机器也没反应,当时客服还在,给了个驱动 ...

客服给你的是固件,这个设备支持 USB 更新固件程序

网友:
固件的问题很大

网友(2023-05-13):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心态炸了。。之前不知道误碰了哪个按键,导致显示屏不亮了,机器也没反应,当时客服还在,给了个驱动 ...

能不能驱动发我一份,邮箱21765916@qq.com

网友:
24V,考虑一下2009B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