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上次买的海康威视貌似时间滞后的老毛病又牢饭了

楼主(2019-05-02):
好的 感谢  我已经找到了,另外发现时间不准貌似跟电池座接触不良有关系,最少这两天都是正常的了,不过有这个网络校时就一劳永逸了,不怕电池座接触不良了。

原文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04上次拆开更换了新电池,好用了不少天了,这几天只要停止几天不用,时间就会晚上个三四天或者更多。

刚刚拆开测量电池座,电压貌似1.6v,怀疑是表针没按紧,直接拿下电池测量是3.1v左右,安装上去以后,再次测量电池座两个连接主板的焊盘位置,嗯 3.0xxv了,基本上电压算是正常了。

难道是上面的晶振出问题了还是其他?(时钟晶振就是电池座旁边的那个圆柱体两脚晶振吧?主板上还有个贴片椭圆形晶振,貌似那个是主板芯片的晶振)请各位各抒己见的指导一下哦。

网友A:
建议设备联网以后进入系统设置通过NTP自动校时,推荐ntp.ntsc.ac.cn。

网友B:
换电池前应该测一下电池的工作电流多少,正常应该不超过10μA。若超标,说明电路存在漏电问题,简单换电池是治标不治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设备联网以后进入系统设置通过NTP自动校时,推荐ntp.ntsc.ac.cn。

找了半天  里面貌似没有联网自动校时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前应该测一下电池的工作电流多少,正常应该不超过10μA。若超标,说明电路存在漏电问题,简单换电池 ...

感谢打赏,这个电流怎么测量?  装上电池后开机  万用表测量电池正负极焊盘输出电流还是 不开机测量 又或者开机和不开机都测量一下,首先我理解的测量方法对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了半天  里面貌似没有联网自动校时功能。

应该有吧,我们单位用的是大华,摄像头、录像机等都有这项设置~

网友C:
我上一家公司也这样的,时间老是不准,老是要差几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吧,我们单位用的是大华,摄像头、录像机等都有这项设置~

海康 的比较垃圾  , 我找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找到,固件也是最新的了。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型号是7104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一家公司也这样的,时间老是不准,老是要差几个小时

我的都敢差三四天去,换电池以前也就这样,估计也许是电池接触不良或者其他原因,再观察观察看看情况再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海康 的比较垃圾  , 我找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找到,固件也是最新的了。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型号是7104n ...

海康有的,我也是7104,好像在网络设置那附近有个自动校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康 的比较垃圾  , 我找了好几次了,都没有找到,固件也是最新的了。就是没有这个功能 型号是7104n ...

貌似在网络配置那里有NTP选项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有的,我也是7104,好像在网络设置那附近有个自动校时

好的 我马上就去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在网络配置那里有NTP选项卡~

好的 我马上就去看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在网络配置那里有NTP选项卡~

好的 感谢  我已经找到了,另外发现时间不准貌似跟电池座接触不良有关系,最少这两天都是正常的了,不过有这个网络校时就一劳永逸了,不怕电池座接触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海康有的,我也是7104,好像在网络设置那附近有个自动校时

好的 感谢  我已经找到了,另外发现时间不准貌似跟电池座接触不良有关系,最少这两天都是正常的了,不过有这个网络校时就一劳永逸了,不怕电池座接触不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都敢差三四天去,换电池以前也就这样,估计也许是电池接触不良或者其他原因,再观察观察看看情况再定 ...

这个貌似原因还不太好找,因为我上一家公司都是成批都这样的,找不到原因又没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貌似原因还不太好找,因为我上一家公司都是成批都这样的,找不到原因又没售后。 ...

估计还是电池座和电池接触不良,另外我找到了网络自动对时,这样估计问题一劳永逸解决了

网友:
请教摄像头设置界面有VPN(PPTP)的设置项,请问这个用于什么样场合?

网友:
哈哈,外挂式电池,和SAS卡有的一拼。

网友:
海康模拟海康数字 我都用过 我自己这两种时间都不准 调过后时间长了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