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功放开机就这样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5-02):
功放开机后频谱屏常亮是什么原因?声音正常

网友:
详细描述一下具体病因,医生才好给你诊治

网友:
这个屏,开机常亮才是正常的,不亮才是不正常。你观察下,频谱灯会闪吗?信号(声源)选择正常吗?如果都正常,说明显示屏失灵了,

网友:
这玩意常亮是正常的吧?显示正常吗?

网友:
看下频谱取的信号点怎样呗,断开还是一样吗?

网友:
我的功放是显示屏完全不亮,恼为得很。

网友:
频谱显示可以随音乐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