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BY1933A万用表有两个电阻烧坏

楼主(2019-05-02):
自用的BY1933A万用表有两个电阻烧坏,有哪位大神给看看这两个电阻的阻值,谢谢。

网友:
下载一个人个电阻阻值查看器app多好,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
百度下 色环电阻 就知道了。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白色的貌似紫,红,银,金
0.72Ω,误差5%

网友B:
蓝底的是0.5%精度的90欧电阻。灰底是精度5%的0.62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白色的貌似紫,红,银,金
0.72Ω,误差5%

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底的是0.5%精度的90欧电阻。灰底是精度5%的0.62欧电阻。

蓝底的你看错了吧,5色环和4色环的最后1条误差环没有绿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底的是0.5%精度的90欧电阻。灰底是精度5%的0.62欧电阻。

谢谢!!!

网友:
旁边的是一个是色环电感

网友D:
一个830水平的3位半7106表,没有维修价值了吧?只要不是7106这种老掉牙架构,现在随便一个几十元的万用表功能性能等都可以秒杀这货了吧。无可奈何花落去,就算做工再好该淘汰了就淘汰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个830水平的3位半7106表,没有维修价值了吧?只要不是7106这种老掉牙架构,现在随便一个几十元的万用表功 ...

看看fluke的历史再来评价北仪的by1933。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底的你看错了吧,5色环和4色环的最后1条误差环没有绿色的

有绿色的,0.5%的精度。尽信书,不如不信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fluke的历史再来评价北仪的by1933。

又来了,你随意就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蓝底的是0.5%精度的90欧电阻。灰底是精度5%的0.62欧电阻。

四环的我咋看是蓝红金金,应该是6.2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底的是0.5%精度的90欧电阻。灰底是精度5%的0.62欧电阻。

又仔细看了下,也有点像银,水印的位置真不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四环的我咋看是蓝红金金,应该是6.2啊?

我看的是蓝红银金。。。。

网友D:
就算它山寨的FLUKE,但它毕竟是北仪而不是FLUKE。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的3 1/2的手动表,当年在矿石收音机论坛,全新的库存货40元都没人要,水平如何。可想而知。如果有信仰,收藏也不是不可以;但如果是坏了修好继续作为生产力工具使用,觉得还是算了吧。该淘汰时就淘汰吧,该更新时就更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不太清,白色的貌似紫,红,银,金
0.72Ω,误差5%

E24系列的,5、6、7开头的,只有5.1/5.6/6.2/6.8/7.5五种阻值,没有0.72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底的是0.5%精度的90欧电阻。灰底是精度5%的0.62欧电阻。

对的,你的阻值正确,其实两个都是非标准电阻,蓝色E196系列±0.5%,灰色E24系列±5%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算它山寨的FLUKE,但它毕竟是北仪而不是FLUKE。即便如此,作为一个普通的3 1/2的手动表,当年在矿石收音 ...

除了看价格,朋友就不会根据电路评价设备了吗刚刚发现朋友测评过的都是山寨货啊,不要以为山寨看多了就到处是山寨,北仪与fluke的关系是正式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