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昌盛牌智能电子捕鼠器(电猫)

楼主(2019-05-02):
春节过后家里的大老鼠生了一窝小的,以前还好,现在越来越放肆,啃了放花生的塑料罐子。晚上就在灶台上跑马。
前几天逛了一圈淘宝,弄了个电猫。电死6只小的,第三天电死老大。现在晚上一点都不热闹,有点不习惯。
电压2000V多吧,一个升压变压器上带了一个温控的断路器,结构简单,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
为什么我闲置的好多都是坛友又要去买的

网友A:
老鼠现在可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鼠现在可精了

的确。白天都跑外面。晚上就回家。这电网就布在它们的家门口(柴堆)。不能离太近,有点电火花。 第二次是布在楼梯口,有3只是住在三楼,每到晚上下楼找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确。白天都跑外面。晚上就回家。这电网就布在它们的家门口(柴堆)。不能离太近,有点电火花。 第二次 ...

你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拿到老鼠的地方以后好象就不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拿到老鼠的地方以后好象就不去了

第一次的4只都是死在同一个地方的。老鼠越小越好捕。都胆大包天

网友B:
变压器底下那个小铁片是做蜂鸣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底下那个小铁片是做蜂鸣器的吧?

是,很响。和剃头推子类似

网友:
之前见捕鼠器是串联灯泡限流(捕鼠后灯泡亮)的,这个木有看见,看见了串联电容。

网友:
终于见到真管用的捕鼠电子产品了.

网友(2020-01-26):
现在的老鼠太精明了,老鼠粘和老鼠药都不太管用。

网友:
鼠年更适合电老鼠哟

网友C:
楼主新年好,连接可以分享一下吗?什么都试过了该死的老鼠就是不上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新年好,连接可以分享一下吗?什么都试过了该死的老鼠就是不上当

我没办法,整了只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新年好,连接可以分享一下吗?什么都试过了该死的老鼠就是不上当

淘宝上搜这什么昌盛电器厂就有。

电猫也不是万能的,如果你有一只老鼠被电了一下但跑掉了,它就再也不接近了,哪怕你不通电,放个这金属板在地上它就不过来。

一般被电到就是死,所以有效。我家一共电了24只,多数是小的,只有4只是特大的。现在没有老鼠了。

网友(2020-07-05):
终于见到真管用的捕鼠电子产品了.:Strive::Strive::praise:

网友(2021-10-13):
调压是假的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可以改个吧,就是力太大

网友:
说的我也想收一个放农村老家用!

网友(2023-12-18):
变压器不错,如果是铜漆包线的就耐用些,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