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家里的数码电子钟万年历,全部数码管一直闪,怎么修?

楼主(2019-05-02):
家里自用的,用了12年了,前年开始全部的数码管闪啊闪的,其他全部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坏了!
拆开大致看了下用的电源是12v的交流变压器,接12v直流开关电源故障依旧。排除电源故障。

有没有懂这个的坛友可以指导一下?

忘记在家拍故障照片了(照片估计也看不太出故障)···

虽然一直闪,但是还是能看到本身显示的数字,只是不想让他继续闪着。

网友A:
把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年头多了,容量不足了

网友B:
这个比古代的悬丝诊脉还要难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滤波电容换掉试试 。年头多了,容量不足了

回去试试!

里面一个25v1000微法的,准备换个25v1500微法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古代的悬丝诊脉还要难得多。。。。。

确实,真有点!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的地方

网友:
直接用5伏电源接7805后试机,不行芯片OVER了。

网友:
主芯片没问题吧

网友:
可能主控挂了。我在隔壁坛收了个超大LED时钟,也是乱闪,最后淘宝买个主控换上好了。

网友:
大部分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时钟的主控居然都换成牛屎芯片了

网友(2019-06-06):
晶振和晶振链接的电容

网友:
7805输出电压咋样,我的表7805都烧黑了,

网友C:
我家的2个这样的表,一个越走越快,一个越走越慢,不会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2个这样的表,一个越走越快,一个越走越慢,不会治

量一下晶振, 有的是电容。

网友:
我上次弄得就是通电跟跑马灯又有点没电的感觉,来回闪, 7805坏了,那表还有备用电路,直接接的5v供电,顺便把供电周围的电容给换了,就ok了,用了3个多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量一下晶振, 有的是电容。

晶振不会量,没有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