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第一次维修硬盘,第一次拆换芯片,竟然一次成功

楼主(2019-05-02):
一块500G的硬盘电机可以转,但是不能够识别了。查阅淘宝有这个2手硬盘主板卖,更换前需要把原硬盘主板上的BIOS芯片焊接在2手硬盘主板上才能够使用,试一试自己能不能搞好立刻下单16元包邮,。

原硬盘主板

原硬盘主板的BIOS芯片

2手硬盘主板

2手硬盘主板的BIOS芯片,准备焊下丢去。

用铜丝做个工具来使用

准备好这个是关键,免清洗助焊剂 ,焊接的教程网上学习: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 ... j.8220047.li_list.3

没有夹具只有用书来夹。

取下了原硬盘主板的BIOS芯片

原硬盘主板的BIOS芯片已经焊在2手主板上并且安装好了

上机了

哈哈  识别成功   哈哈哈哈哈哈  23333

我是不是很腻害  23333

网友A:
希捷不如西数的,西数有专门的维修程序,可以直接读取原来的ROM复制到新硬盘上,连芯片都不用换。

网友B:
这个…表示我小学用渣渣烙铁都会焊了…

网友C:
我就是有一个希捷1500G的坏了,早几年280元买二手的,没用多久就识别不了。我也想修

网友C:
楼主修好后测试有没有坏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有一个希捷1500G的坏了,早几年280元买二手的,没用多久就识别不了。我也想修 ...

主板型号与板号必须一样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后测试有没有坏块?

好像没有,但是有点其他的问题,不过可以继续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买了一块硬盘主板18块包邮 想不到楼主还要便宜2块
我回头看看我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修好一个2T的

网友E:
求西数2t紫盘主板。。。。

网友:
非常厉害,即便对我来说渣渣烙铁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买了一块硬盘主板18块包邮 想不到楼主还要便宜2块
我回头看看我有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修好一个2T的 ...

  祝你好运气

网友:
风枪都没有?

网友:
呵呵,才八脚的IC呀,一点难度都没有,有本事把中间最大的那块IC换下来再哈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求西数2t紫盘主板。。。。

你淘宝去看看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示我小学用渣渣烙铁都会焊了…

你不要打击人家嘛

网友:
这个用热风枪拆比较好

网友:
敲盘的硬盘有救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希捷不如西数的,西数有专门的维修程序,可以直接读取原来的ROM复制到新硬盘上,连芯片都不用换。 ...

希捷的硬盘虽然7200转,但是动平衡不好,有嗡嗡的共振声音。后来换成了西数5400转硬盘,动平衡好盘片没啥偏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F:
希捷的硬盘虽然7200转,但是动平衡不好,有嗡嗡的共振声音。后来换成了西数5400转硬盘,动平衡好盘片没啥 ...

个体差异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示我小学用渣渣烙铁都会焊了…

这个我就是小学初中开始自学烙铁焊接的,但因为使用五金店买的劣质焊锡丝,导致六七年都没学会,后来零花钱充裕了,去大城市买了63焊锡丝后,才知道原来焊接如此简单,焊点可以像教学视频里的一样光滑圆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