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winME 找显示驱动

楼主(2019-05-02):
实体电脑。老光盘安装的windows ME:

显示模式只有16色,大小只有640×480,无法调大。

显卡                Nvidia GeForce4 MX 4000 ( 64 MB / Nvidia )
声卡                宏碁 (ALi/ULi) M5455 PCI AC-Link Controller Audio Device
主板                华硕 P4U800-X ( 宏碁 (ALi/ULi) AGP )

有显卡驱动吗(ME版)?声卡驱动(Me版)?

网友A:
显示器一般不需要装驱动,你应该找到你显卡的具体型号,然后找for winme/98的显卡驱动

网友:
显卡是那种型号都没有搞懂?没有办法帮助你!

网友B:
2003年用过一星期的windows me 然后黑培训店被工商端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学了一星期五笔,

网友:
很明显显卡驱动没安装

网友:
显示器不需要驱动也行,显卡驱动是必须的!

网友:
什么地方还需要这种操作系统,太老了那些新出的硬件都不支持了

网友:
这个系统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一般不需要装驱动,你应该找到你显卡的具体型号,然后找for winme/98的显卡驱动 ...

感谢各位。
显卡型号如下:

声卡: 也需要驱动

网友:
不如去找老主板老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3年用过一星期的windows me 然后黑培训店被工商端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电脑,学了一星期五笔, ...

winme就是现在的bug10,动一下,死、重启,动一动,又死。。。

网友:
没有型号,去哪找?

网友:
这个显卡,如果网上找不到,老的驱动光盘上应该有驱动。

网友:
显卡驱动好找,声卡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