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修一个80年代初出品的美的风扇

楼主(2019-05-02):
家里有一台美的转页扇,产于上世纪80年代,估计这玩意应该是最早的美的风扇了,当时美的还是一个刚生产风扇的无名小辈呢。这风扇相当皮实,用了差不多40年都没什么大故障。因为风力比现在的转页扇要大,所以一直都不舍得扔。最近这台风扇的导风轮不走了,初步判断同步电机的减速齿轮组挂了,更换同步电机解决问题。由于老风扇基本上都没有电机过热保护,为了日后的使用安全,这次修理顺便为风扇加个简易的过热保护。

网友A:
老。会比现在扇响么。

网友:
老的全铜电机 发热不大的

网友B:
我家有个类似同款  定时器还是齿轮的  定时器不好用拆了 放单位 还在服役中

网友:
原来是一个老品牌,零几年我爸买过一个美的转页扇,声音比永生轻很多,没有嗡嗡的频谱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会比现在扇响么。

电机和现在的没有区别,但是导风轮因为是边跟胶轮带动,这个有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家有个类似同款  定时器还是齿轮的  定时器不好用拆了 放单位 还在服役中 ...

这个风扇的定时器原来也是铜的,后来发条断了只好换成这个。

网友C:
以前一个夏天买一个,后来淘了个八十年代的飞鹿风扇用到现在,就是太重了,每个夏天时候基本白天都在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一个夏天买一个,后来淘了个八十年代的飞鹿风扇用到现在,就是太重了,每个夏天时候基本白天都在 ...

飞鹿风扇质量也不错,90年代有一批钻石金属壳风扇就是飞鹿代工。外观是打钻石或者远东的logo,拆开里面就写飞鹿。

网友:
这个当年得100多个大洋

网友D:
dick 这个英文取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dick 这个英文取得好

怪不得美的要还英文名了

网友E:
,没区别?现在的东西只会偷工减料。。。不管你什么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区别?现在的东西只会偷工减料。。。不管你什么牌子。。。

现在连艾美特都是铝线电机

网友F:
卧槽,原来美的开始是这个英文名的,后来直接用拼音meide,9几年家里买过一台美的落地扇就是拼音标,现在才改成Midea的

网友:
电机壳和风扇叶都打孔来散热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卧槽,原来美的开始是这个英文名的,后来直接用拼音meide,9几年家里买过一台美的落地扇就是拼音标,现在才 ...

用这个英文名字挺好,辣眼睛啊,五月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连艾美特都是铝线电机

,现在的东西太差了。真是让人火大。。。

网友(2020-07-06):
现在应该很大的响声了吧

网友(2023-06-01):
美的May Dick梅屌
这种导风轮设计噪音巨大还经常坏。拆开加塑料润滑脂能降低噪音。我直接把它拆了,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