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强磁附体!工具们都给我老实呆着

楼主(2019-05-02):
工作台上平时小工具到处放着,看着乱且用时找也找不到。今天睡前整理下,突然想到以前买了强磁片的,找出来,再准备一条垫条,我用了根家具板的边角料

用热胶枪把一片片磁铁粘住

都粘好了

上墙,也是用的热胶枪

各位都给我老老实实的呆着

网友:
打孔搞成纯平的更好些。

网友:
这些家伙太顽皮,天生好动,时间长了怕热熔胶也管不住它们

网友:
不如打沉头孔用AB胶吧,热熔胶一冷一热就会掉的

网友A:
多做几个,挂上点经典的手表,就齐活了,哈哈哈

网友:
好想法,可惜我的磁铁了

网友:
镊子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做几个,挂上点经典的手表,就齐活了,哈哈哈

一定要是机械表

网友:
这个好,改天也做一个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是机械表

呵呵哈哈哈,没错,不要弄虚作假,整一堆石英表(按说石英表应该多少也会起点作用,),

网友:
我是拆了一堆硬盘,拿里面的钕磁铁,磁性非常强

网友:
不错,这个想法可以有啊,谢谢分享了

1

网友:
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好办法,感谢

网友:
建议钕磁上面再加个什么东西保护下,直接和金属碰撞很容易碎

网友:
借帖子问个问题,用新版本浏览时都是全屏的,连手机时间都看不到,你们的也是这样的吗?怎么解决的?

网友:
想法很不错,热熔胶时间长了会掉,打强磁直径厚度一半的孔,周围用AB胶会更可靠

网友:
挺实用的,赞一个!顺便问问楼主的桌垫是自己弄的还是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