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蜗牛星际 150w美基电源改造 换固态电容

楼主(2019-05-02):
之前给巨龙1250改了固态电容后颇为意犹未尽,于是又帮朋友改了改蜗牛星际自带的垃圾电源。
朋友买的B双机器,箱内电源为美基150w。原本以为只是个山寨货,没想到网上一搜,京东居然还有他家旗舰店,想来多少也算个牌子。又对比了下他家卖¥199的F-320 200w电源,蜗牛自带这款型号F-315,目测内部结构差不太多,主动PFC+双管正激?EMI电路也不少,结构上至少比荣胜达那几个真山寨货要强些,改一改也许还有的救?
看到有网友的测试,据传这货波纹有150mV之巨,远没有zumax靠谱。于是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精神,拆开折腾一下,没准还能凑活用。

由于发本帖只是临时起意,改造过程中也没多照相,美基电源拆机图请参照diaojian1230兄弟发的贴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105

下面发几张改完之后的照片,大家直接看成品吧。

改造替换原件总结如下:
12v输出滤波:原机电解电容2200uf16v+1000uf16v=3200uf, 替换成固态820uf16v x 6=4920uf;
5v输出滤波:原机电解电容1000uf10v,替换成固态1000uf6.3v x 4=4000uf;
3.3v输出滤波:原机电解电容1000uf10v,替换成固态1000uf6.3v x 3=3000uf;
-12v输出滤波:原机电解电容220uf16v,替换成固态270uf16v;
其他同步整流部分滤波:原机电解电容1000uf16v x 2,替换成固态1000uf16v x 2;
PFC主电容:原机电解电容82uf420v,替换成电解120uf400v。

改造后的样子,局部图。由于不是什么好电源,下好料明显划不来,于是输出滤波电容的安装方式,参考了网上某位大神的清奇思路,采用多颗便宜的小容量电容并联。如上图,改造后5v输出滤波容量直接翻了4倍,且还都是固态电容。

直接在洞洞板上把电容并联好,背面铜线加搪锡互联,虽然会增加些许ESR和ESL,但胜在廉价且容量高,加之固态电容本身的高频低内阻先天优势,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滤波效果都要碾压原机的电解电容。

12V输出滤波部分,充分利用了原机浪费掉的空间,一口气装了6颗820uf16v固态,绝对容量提升了1.5倍。12V输出电线做了适当移位以适应电容安装。

3.3v输出由于使用的很少,滤波电容替换为3颗1000uf6.3v固态,绝对容量也提升了3倍。

同步整流这部分,没仔细看是给那里的滤波,1000uf16v无脑原容值替换,电解换固态,效果照样提升显著。

最后,主动PFC的大电容,原机为82uf420v,按照标称150w的最大输出功率,折合0.546uf/w,踩线及格。由于是1U尺寸的电源,电容的安装高度很受伤,只有30mm,手头没有合适的替换品,好不容易找到个120uf400v的台系电容,凑活换上,折合0.8uf/w,勉强算是堪用吧。改造最后一步,习惯性704打胶,改造完毕,上机测试电压正常,没有示波器,无法测试改造后的波纹大小,经脑补分析后认为改了总比不改强。

另外,机箱风扇加了降压电阻,现在运行基本没声。电源风扇没动,原机声音本就不大,可以接受。硬盘笼接口板上的两个100uf16v固态直接换成了820uf16v,忘记拍照。由于蜗牛本身就是矿渣出身,又是山寨全家桶,于是整个施工中严格控制物料成本,能省则省坚决不下好料,改造纯属娱乐,大家见笑。

网友:
手艺不错,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了 还能改电源

网友A:
这么改能启动吗?固态跟电解的esr差太多,如果要换最好容量减少三分之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改能启动吗?固态跟电解的esr差太多,如果要换最好容量减少三分之二。 ...

正常使用中,原机的滤波容量本来就是缩水的,补齐而已。再说只要增加的容量不是指数级那般巨大,根本不成问题

网友B:
一台乐色给你下主动PFC、同步整流?反正我不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台乐色给你下主动PFC、同步整流?反正我不信。

实际东西就摆在那里,你信不信并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jxgxlm2008/article/details/51445113看看,涨姿势

学习了,很有用,非常感谢!

网友:
就冲这劲,就必须给你点赞。

网友:
这电源看着不错呢

网友:
改动得好,今后稍放心了。

山寨货也有旗舰店的!比如 优仪高

淘宝拼多多中国山寨工业的总店

网友:
改造得很不错,鼓励

网友:
容量加大了,下了重本了,本来该固态容量有原来的1/3也够了。

网友:
这电源看着很养眼

网友D:
我的风扇三根线,会不会是调速的?机箱散热的。

网友E:
高压电容余量不够,你测一下实际电压多少,一般带pfc的电源高压电容都是420v或者450v,没见过用400v的

网友:
垃圾电源的话不建议这么改,有的东西还是保持原样,如果非要追求完美,那么建议花点钱买个好点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电容余量不够,你测一下实际电压多少,一般带pfc的电源高压电容都是420v或者450v,没见过用400v的 ...

余量确实堪忧,手里实在没有其他的电容了。
不过主动PFC的ATX电源,用400v电容的还是有不少的,网上各种拆机图,JS最善于抠成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风扇三根线,会不会是调速的?机箱散热的。

三线是测速风扇,固定速度,除非主板可以DC调速。
四线才是PWM调速风扇,貌似黑色的蜗牛主板,bios里可以设置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