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公司又换门禁卡了---复制RFID卡

楼主(2019-05-03):
好久没去公司了,前些日子去了,发现打不开门了,一问,原来换门禁卡了,原来是厚的ID卡,现在是薄卡了,莫非是IC卡?

1.公司换的新卡,像信用卡那么薄,右下角有一串数字:

2.查看一下ID卡和IC卡的区别:

3.对着强光照一下,原来还是ID卡,正面右下角的18位数字也说明是ID卡(见图一):

4.原来的门禁卡不方便携带,这是之前复制的钥匙扣型的ID卡,随身携带,不会忘记:

5.翻出我之前买的ID卡复制器:

6.打开开关:

7.读取新卡信息:

8.写入可读写ID卡(钥匙扣型):

9.拆开看看,一个线圈,一个不知名IC,若干电阻电容三极管,2个轻触式开关,1个电源开关:

PCB上还有RX,TX,不知能否连接电脑读取和写入数据呢?

网友A:
这样简单就能复制  可惜我这都是加密的 不好玩啊

网友B:
应该有密码能开门

网友C:
加密的能复制吗?

网友D:
这个复制器当初偶也想撸的,不过只能复制不加密ID卡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简单就能复制  可惜我这都是加密的 不好玩啊

加密的没法复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密的能复制吗?

加密的没法复制,这个就是简单的ID卡复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复制器当初偶也想撸的,不过只能复制不加密ID卡就算了

是啊,用处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密码能开门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门口就是一个RFID卡读卡器,没有键盘,没法输入密码呀。

网友:
我爸的爷爷家也是,找了好几家都无法复制,一定有硬件级加密强壳,好像凌晨的时候被人弄过水导致烧板,现在又被修好加环氧胶防溅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呢。门口就是一个RFID卡读卡器,没有键盘,没法输入密码呀。 ...

没键盘就没办法了!

网友E:
有长串数字应该是ID卡,拆过厚卡,手里一堆新的不知道干点啥用

网友F:
卡片的ID卡不多见,一般是钥匙扣那种

网友:
串口接上看看,估计能读出来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长串数字应该是ID卡,拆过厚卡,手里一堆新的不知道干点啥用

有8-18位数字的就是I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片的ID卡不多见,一般是钥匙扣那种

之前的是厚ID卡,现在换成薄ID卡了。

网友G:
这玩意不安全,你放口袋里,人家拿个读卡器贴近你口袋都能读出来,然后写个卡就能进你公司了,到时候偷了东西算你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密的能复制吗?

标准id 90%以上的ic都可复制。
cpu卡就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玩意不安全,你放口袋里,人家拿个读卡器贴近你口袋都能读出来,然后写个卡就能进你公司了,到时候偷了东 ...

说的好吓人,我平时就挂在要带上……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个复制器真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