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统机闹钟头轮翻面同贴轴眼

楼主(2019-05-03):
今天碰到一闹钟,磨损得连它老妈都认不出它来,头轮要翻面,轴眼要贴补才能正常走时,就点它
拆开看看吧
开始翻头轮齿面
翻过齿面,装回去
贴补头轴眼有坯边的一边要贴在磨损的口子上
开始安装
装好后焊补三轮轴眼,这三轮轴眼磨去了三轮轴直径的长度
其它的次要情节就不上图,完帖

网友A:
铜零件的五羊钟,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零件的五羊钟,好手艺

眼神真好,的确是五羊牌闹钟

网友:
当年家里也有一个类似的钟,背面是有一块凸出的圆的。

网友B:
这个钟年代也不是特别久啊,怎么磨损的这么厉害呢? 我老家文革时的挂钟都没磨坏呢, 商标是个红色的火车头不知道那里出的。叮了咣啷的我嫌吵现在不用了。停用之前是好的。以我爷爷的节俭第一的性格猜测应该是不是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钟年代也不是特别久啊,怎么磨损的这么厉害呢? 我老家文革时的挂钟都没磨坏呢, 商标是个红色的火车头 ...

机械闹钟(马蹄钟)每都要上发条,加上夹薄,所以头轮同轴眼磨损大。挂钟就不同十几天或三十天上一次发,磨损相对小点

网友:
能工巧匠,厉害了!

网友C:
轮片翻面修齿面磨豁、半圆冲挤眼修轴孔磨损偏旷、擒纵轮窜轴应对擒纵叉磨沟等都是常用方法,加焊轴孔铜片修轴孔磨偏倒是头一次见,是不是可以申请专利?......只是所加铜片会不会导致轴的径向间隙紧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轮片翻面修齿面磨豁、半圆冲挤眼修轴孔磨损偏旷、擒纵轮窜轴应对擒纵叉磨沟等都是常用方法,加焊轴孔铜片修 ...

这两个问题提得好,1  轴眼贴片,不是我的发明,是老辈钟表师父的结晶,我是重复这样做而已,好让这样的结晶继续放光。2  头轮轴与轴的间隙再小不会引响整体的走时,反而增加抗摩擦,就是引响几次上发条,几次过后就没有问题了,对于贴片与过轮的空隙,在取材时就不能超过2mm

网友:
楼主真是高人呀,这样也能修复?要是我早就扔一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