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晒倍量7号镍氢电池,并拆6槽充电器,分析绘制电路图

楼主(2019-05-03):
首先参考这里

1、看看优惠购里边倍量电池的工作效率,与客服对话截图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090

(这客服的行为,导致不会去他店里买电池了,换个店买。)

2、再晒倍量9V镍氢电池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1052
(可以看出倍量的售后还是不错的,再加上看着电池也比较精制,所以还是比较信任倍量的。)

从上次买了3.9元的倍量5号电池后,觉得倍量还不错,就又买了9v的,又因为买9v时出现了两个小插曲,感觉除了倍量的客服有时候有点刺毛外,售后还是很好的,于是,又买了12节7号的(当然不会再要那个刺毛客服店里的了,换个店买),送了个6槽充电器,现在晒晒7号电池,再把6槽充电器拆开看看,跑跑线路,绘制出它的原理图,可以看出这是个傻充,好在咱有论坛充电神器,就用它应应急吧,反正镍氢电池也不像锂电那样娇贵。

12节7号电池到货

共这么多东西

两节5号的,10节7号的,用两个盒子装,送一6槽充电器

充电器掏出来

电池亮相

每次都有合格证

容量大的是5号小的是7号

送的6槽充电器

参数

插头和电线表面都有印字,看着不错,大厂风范

电池装进充电器试试

充电器盒子就是说明书

还有一层,不要插楼。

网友:
测一下容量吧,我上次3.9的5号电池,蓝色的那种,四节分别是500,320,230的容量,另外一节还拒充。 标称是1000的,如果这样的电池都说不错的话,我只能说你要么是托,要么是乞丐们,别人随便丢根鸡骨头给你,你都能当盛宴。

楼主:
充电器背面,防伪标签就是个样子

拆开

工频变压器

线路走向

正极

负极

小变压器亮亮相

次极交流4.56V

正极部分有整流和发光指示,有电池充电就亮红灯,不装电池对应槽不亮。利用半波整流,三组用正半周,另三组用负半周,后边有电原理图。

负极有弹簧,5号7号通用。

这节7号的有点小问题,兹兹响,冒泡了,有点充过了的感觉,
估计这节寿命不会长了。气泡手机照不出来,放大仔细看能看出来

上次9V坏了,补发的也到货了。

还是咣当咣当的过来的,没软包装

跟上次一样

这次两只脚

原来有四个盒子

补发了一个,现在5只盒子了,装个元件挺好的。

6槽傻充电路原理图。

立创EDA在线画的,刚学,这么简单的图快用一个小时了,
边学边画,开始的时候元件怎么旋转都不知道。

网友:
去年买了,质量太差。半年的话就在索尼CS2充电器上拒冲了。倒是六七年前买的三洋工包电池还能用…

网友:
我买的这种标注3000毫安的,感觉2000差不多,挺好用。

网友:
我买的9号标注280毫安。

网友:
容量严重不太标,只能玩玩吧了,

充电器呵呵,充镍隔电池还成

网友:
老板看对眼了,即使是万里独行田大侠,出手就是30m

网友:
不错,6路的,多路

网友:
谢谢分享,标称容量都太小了,02年撸的GP标称都有1800

网友:
应该先改成芯片方案山寨绿点电源,然后加一片MP2307的同步整流微型降压板,改成镍氢1.4V恒压充电,不会拒充,好的镍氢大概一年后充的很满,不好的大内阻镍氢需要两三天才能充的很满。

网友:
图画得不错,正负半周都用上了,没毛病

网友:
谢谢分享,还画上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器背面,防伪标签就是个样子

傻充还可以用用的,内阻大的电池智能充电器会拒充,用这刚好

网友:
这电池有坛友拆解的,容量缩水比较厉害。

网友A:
倍量据说蓝色虚标黑色是实标的,不过这个aa才780ma容量也太低了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倍量据说蓝色虚标黑色是实标的,不过这个aa才780ma容量也太低了点吧。

世界第一镍氢厂商三洋FDK7号电池也只能做到750MAH 容量高内阻特性 寿命就会降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世界第一镍氢厂商三洋FDK7号电池也只能做到750MAH 容量高内阻特性 寿命就会降低  ...

大哥aa是5号啊,5号充电电池才780的容量难道不是挺低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aa是5号啊,5号充电电池才780的容量难道不是挺低的吗

5号么 正常容量 起码没虚标 一分钱一分货 加点钱可以上爱老公 10年前FDK工业电池也是几百mah  我用过倍量9号电池其实就是两个锂电池串联成个8.4V的 上容量测试仪容量比标称小 自放电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倍量据说蓝色虚标黑色是实标的,不过这个aa才780ma容量也太低了点吧。

eneloop有个950容量的aa是5000次充电循环 普通1900的是2100次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