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奇迹了,48v20ah整组电瓶只能放出6.29ah,毎块单独放有一块竟然放出20.14ah

楼主(2019-05-03):
用了一年多的电瓶出奇迹了,48v20ah整组电瓶只能放出6.29ah,毎块单独放有一块竟然放出20.14ah,其他三块分别放出13.59,6.29,4.70ah。

楼主:
同批同组电池怎么差别这么大

网友A:
肯定是山寨垃圾电池!

网友:
这个是水桶效应,短板决定整个水桶的容量。整组放出6.29AH,很正常!

网友:
你 拿什么测出来的。

网友:
说明各电池不平衡问题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山寨垃圾电池!

是天能的电池

网友A:
那肯定在电池组装过程中电池没有匹配好,电瓶电压出现高低不一的情况下也串在一起用,随后造成低压的电池过放,蓄能衰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在电池组装过程中电池没有匹配好,电瓶电压出现高低不一的情况下也串在一起用,随后造成低压的电池 ...

能够修复吗?

网友:
这个简单呀,其他电池的电都被这块吸收了呀你没看见一窝小鸟,其中最大的小鸟相当于它兄弟的2、3倍的体积?就是平常它枪了兄弟们的食物

网友:
意思是6.9那个拉低了整个GDP嘛

网友:
一块12V电瓶是由6组2V铅酸电池串联起来的。所以本身这一块电瓶也是多个电池的串联。
整个48V电池组是24格2V铅酸电池串联起来的。
出现这种情况,是厂家没有做容量内阻配对所致,四块电池参数相差太大。
有时候不是电池的质量问题,而是充放电的时候因为电池性能差异太大导致其中一块/几块电池先放完/先充满,继而导致这块电池过放或过充。
持续多个循环之后就会加剧这种情况,继而影响到其他电池,最后整组电池就全乱套了。

网友:
再买三块新的来组吧,

网友:
电车论坛看到你,嘿嘿,电池估计自放电严重了,没有修复的必要了,换了吧,入锂电,三元的

网友:
直接换掉两个坏的就行了  满血复活

网友:
四组并充,充满后单放试试看能差多少,只能把落后的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