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3K6换购的笔记本电池到了,看来保护板挂了

楼主(2019-05-03):
在论坛商城用3600M换购了3块笔记本的电池
到手测试一下

水果、联想和华硕各一块

水果的电池真够薄的

联想的被拆了一半

电池是3串11.1V,看限制电压也都是3.7V的常规电芯

软包的

保护板全貌

板号

输出线,热熔胶?

贴片保险

MOS管,没标识不知道规格

电流采样电阻,这个阻值怎么读?

焊线端有电压,估计是好的,但容量未知

楼下继续看另两块电池

楼主:
先看华硕的也是3串

看贴纸,是3.8V的高压电芯了

这块电芯上能看到标识
LG的?

测输出端电压为0

测电芯电压

这两片都正常

这片电压太低了
估计就是这样导致保护板动作,锁定并停止输出,能救么?

最后看水果的
电池超薄还凹凸不平

看贴纸,是两串的3.7V电芯

输出接插件是隐约有字

没电芯外露,就测输出口吧
只有这点电压

另一端

看来水果电池也挂了,空了拆

收获几块电芯,但愿容量还剩得多,不然用处不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看华硕的也是3串

··用在播放器这类很不错的了···  最少1600MA以上·我拆了不下于30个··不过都是18650的··软包基本没见过··

网友B:
36块不便宜啊,元首弄几块二手电池又打算折腾啥呢

网友C:
形状各异,没啥用。还是18650实用

网友D:
拆电池拆MOS管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元首开始收集电池,不知道是拿来研究还是准备折腾其他什么东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播放器这类很不错的了···  最少1600MA以上·我拆了不下于30个··不过都是18650的··软包基 ...

估计是超极本内置的电池,所以不是18650了

网友F:
联想的mos管缩水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36块不便宜啊,元首弄几块二手电池又打算折腾啥呢

目前没有想好做啥,备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形状各异,没啥用。还是18650实用

有些应用需要薄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电池拆MOS管也只能这样了

就是拆电芯哈,MOS管封装也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元首开始收集电池,不知道是拿来研究还是准备折腾其他什么东西呢?

收集不敢当,拆电芯备用吧

网友:
拆电池用,拆PMOS做白光

网友:
拆过水果的  拆了两片装门铃上了基本充满电能用八个月

网友:
看起来苹果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在播放器这类很不错的了···  最少1600MA以上·我拆了不下于30个··不过都是18650的··软包基 ...

dell的笔记本也开始用软包了,这样可以做的更薄!

网友:
现在对拆机电池没兴趣了,手里还有一斤多小容量的18650没地方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联想的mos管缩水了两个

应该是配用不同电池的

网友:
买了几个吸尘器电池,一下子18650用不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