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X拆解』拆个缩水的垃圾阻容球泡灯

楼主(2019-05-03):
『X拆解』拆个缩水的垃圾阻容球泡灯
偶得球泡灯

看着底座,貌似就不咋滴

一掰柔光罩就下来了。

炒鸡简单,整流桥加电容电阻就可以了。。

看背面,就两个电容

点灯,看着没频闪,实际有频闪。。

标20W,实际只有3.8W,依旧是做小夜灯的命。。

全文完。谢谢欣赏。

网友:
求包邮倒贴200赠送~

网友:
按0.5W每颗,总8.5W
按0.2W每颗,总3.4W差不多
对我来说这灯基本占地方,
直接取CBB电容和电解

网友:
竟然不是铝基板

网友:
这个造型的LED灯泡都是垃圾

网友:
17颗LED串联···一个才0.22瓦,发热应该不大吧??寿命有保障?

网友:
这个缩水严重呀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除了壳子,其他都缩水严重呀

网友:
看来塑料外壳的灯具谨慎购买,金属外壳的好点,但里面电路不清楚了。

网友:
这灯一定轻飘飘的

网友:
壳子留着改造用

网友:
把那个电容换成400v 220uf的一样很好用

网友:
謝謝分享 这种造型的,白送也不想碰。。

网友:
1元包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