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个充电线转接头里应该没芯片吧

楼主(2019-05-03):
安卓转苹果的转接头,用段时间后不能用了,看过一篇帖子说是苹果手机会检测,算了,怒拆头,看看到底有无芯片,好像没有。不可能是头损耗了吧,应该是苹果拒绝了。

楼主:
一家人都特么光看不回帖

网友:
能来个特写吗?

网友:
俺想不出来该说些啥

网友:
没mfi认证呢

网友:
有芯片,被你暴力拆解的时候拆掉了

网友:
看不清楚,太小了

网友:
眼神不好,看不清

网友:
以前看到一贴说,正负线和2根信号线接电阻,苹果就可以充电。。。

网友:
我这别人免费送的都有,不懂能不能充,没水果机

网友:
山寨苹果头

网友:
必须有伪装芯片的,否则一概拒绝,不任是线断了,而不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