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俺的电脑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 系统提示:硬件问题. 咋解决呢??

楼主(2019-05-03):
俺的电脑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 系统提示:硬件问题. 咋解决呢??

俺是安装的Xp操作系统呢........

大师们觉得问题在哪里呢?????

俺的电脑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 系统提示:硬件问题. 咋解决呢??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先

楼主:
好像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是系统还是硬件问题.........

网友:
先试试U盘能进PE不?

网友A:
最简单的,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卸载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进安全模式,如果能进,卸载驱动。

都这样了,可能没法进安全模式了吧

网友:
所有硬件都拆开金手指插槽挨个擦一遍再装回去看行不行

网友:
系统启动坏了吗

网友:
电脑提示:硬件故障,请找你的硬件工程师寻求帮助。内存出现错误,系统被停止。
不过电脑只是死板的说内存读写出问题。这很有可能是你系统崩溃造成的,可以先重装系统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就要检查硬件了。
逐个排查硬件,先拔出内存条,用橡皮擦擦金手指,在插上,看看行不行,再就用软件检查硬盘是否出现坏道,最后再考虑是不是主板出现问题,当然,硬件问题如果不敢下手的话就送去检修吧。

网友:
内存有问题或者硬盘有坏道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安装系统的时候不一定在哪个步骤就报错甚至蓝屏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