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量产工具识别出来flash ID和flash芯片上打的mark不对应,应该以哪个为准?

楼主(2019-05-03):
量产工具识别出来flash ID和flash芯片上打的mark不对应,应该以哪个为准?
我用H27UCG8T2BTR量产不了,工具提示设备不匹配。
用H27UCG8T2ATR可以量产,但是不知道是否正确,糊涂了。另外这个板子太烂了,双贴居然是单通道的,怎么会设计这样的板子。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57ENAA - ISP 150908-AA0
闪存识别码: ADDE94DA - Hynix(海力士) H27UCG8T2ATR - 2CE/单通道 [MLC-8K] -> 总容量 = 16GB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H27UCG8T2ATR x 2片/通道 x 1通道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ADDE94DA        --------
ADDE94DA        --------

这2个ID只是flash type不一样,不清楚这个参数有什么影响? 2BTR是16K,2ATR是8K

H27UCG8T2BTR识别为H27UCG8T2ATR了,它们的flash ID是不一样的

实物图:

网友A:
以识别出的FlashID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识别出的FlashID为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使用还发现,以识别出的flash ID为准,量产出来的盘丢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使用还发现,以识别出的flash ID为准,量产出来的盘丢数据 ...

低格慢扫一遍

网友:
以软件识别出来的为准,这种情况可能是厂家在设置型号可能填错了一个字母造成的

网友:
还有,通道数量 和贴几片闪存没关系,和几CE也没关系

网友:
识别的为准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