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精拆飞毛腿sc622车充

楼主(2019-05-03):
新买了紫米车载快充,这旧的拆了得了看看啥样。只能是中规中矩,该省的省,不该加的不加。

网友:
34063方案的,有年头了。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A:
就是线圈小点,话说那两个金属的长圆触头可是实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线圈小点,话说那两个金属的长圆触头可是实心的

那两个还真是实心的,正极那个空心的弹簧刚好插进去。

网友:
34063外挂mos的方案,还行

网友:
虽然是34063,不过还好有颗mos,总输出2A应该可以,就是整流管小了点,用SS54还差不多,正品飞毛腿其实质量还可以的。

网友B(2019-06-28):
我也有个这个,充电时灯无法恒亮,一直闪烁,手机提示充电又断了、充上又断了,或者手机不亮正在充电的黄色灯。换一个点烟充电器充电则完全正常。——请问这个车载充电器是哪里有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这个,充电时灯无法恒亮,一直闪烁,手机提示充电又断了、充上又断了,或者手机不亮正在充电的黄色 ...

那就是原来那个点烟器有问题呗,卡不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就是原来那个点烟器有问题呗,卡不紧。

您的意思是这个车载充电器的负极那2个弹片,和点烟器那个插座接触不稳导致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的意思是这个车载充电器的负极那2个弹片,和点烟器那个插座接触不稳导致的吗 ...

有可能。从你换接口就没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来。如果是充电头问题,换接口也不会有问题。同事有个充电头就是,后排那个插进去就很挑角度,前排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后排插其他头又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可能。从你换接口就没这个问题可以看出来。如果是充电头问题,换接口也不会有问题。同事有个充电头就是 ...

没看懂~ 我的意思是,同样的一个点烟器的插座,我换了一个充电器插进去就可以充电。这应该说明插座没问题。而用这个飞毛腿的充电器插进去充电的话就有故障,灯一闪一闪,然后也充不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我的意思是,同样的一个点烟器的插座,我换了一个充电器插进去就可以充电。这应该说明插座没问题 ...

那就是充电器有问题

网友(2023-04-22):
买了几年,今天才发现是坑,一直以为接口1是1A,接口2是2.1A,结果是2个接口2.1A

网友(2023-07-27):
这个做工已经很好了,比山寨的好太多了

网友:
新的不来,旧的不去。

网友:
没普及快充以前的款式,比较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