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大功率矿电,过于复杂没能修好

楼主(2019-05-03):
撸了两台矿电回来,均是通电没反应,当时就觉得可以捡小便宜了,换个保险丝应该就完事了,实在不行换mos管就能解决,没想到没有那么简单,没有任何开关电源维修经验的我就如同不会游泳的人游泳( 如果你不会游泳,你就会被水淹没,就会不知所措 ).......然后.........然后就翻车了呗,修不好呀,刚开始是通电串大功率电阻丝风扇转无输出,现在是直接烧stw70n60dm2 家里空开还跳了,看图看图....
本体,6p线已经拆除

天天矿业,天天搞♂矿不务正业

条形码,疑似神马p3电源被贴了另一个标签

输出口

输出端子非常大,这电流说不定可以当点焊机

不知道干嘛的控制线

6颗螺丝,不妙唉...

这玩意可以有效增强风流通,还能防止导电

内部结构非常紧密

拆螺丝,这姿势如同诈尸了的pcb.....

好多灰....三个滤波电容非常显眼

高频变压器,在这个那么狭小的空间可以输出那么大的电流不容易啊

非常粗的次级,非常暴力

整流桥,一个整流桥大丈夫??

STW70N60DM2 这个玩意在后面凉了

26nm60n 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吧,大错特错了!

还是没看出来吧,我也没看出来,后面揭晓

过热保护,防止变成烧烤架了

臭水沟(小水塘)容量 220uF

输出电容有1000uf每个

高速二极管看不到型号(这散热片那么小在大电流工作时真的不好烫手么?)

控制风扇的管子

tip42c三极管

输出二极管有个热敏电阻

整流桥么?被剪了两个脚

不明芯片,应该是辅助电源的

烧取样电阻

不明芯片

洗板水洗洗,非常不错

神马电源1600W

保险管已经凉了

换上,以前买的

长了一大截

二极管X1 剪引脚用

我非常怕死,漏保过流准备好

灯泡也是必须的

准备测试

(灯泡常亮不运行)所以我接了电阻丝
风扇正常运行无12V输出,风扇供电应该是辅助电源的

好,风扇转了我觉得应该没毛病直接接市电上.....
顿时房间一片漆黑,哦豁,跳闸了QAQ

拆拆拆,看看我发现了什么?散热片给烧了一个窟窿

功率管处炸的,之前没修的时候就应该已经炸了

woc,引脚被炸威力那么大的?!

找到两对替换试试(另一台拆的,测量没问题)

风扇正常转(发现我没装滤波电容....)

完.....修不好了,在开盖的时候就已经翻车了
(在检查错误的时候不小心按了纯本文旁边的撤销键,完蛋!还好我有保存)

网友A:
初级驱动IC应该也坏了,,,有可能PFC部分也有问题

网友B:
没有电路图修这个基本等于盲人摸象

网友C:
勇士啊,厉害了。
尸体求包邮赠送

网友D:
楼主威武,还以为斗地主,各种炸

网友E:
这烟花够猛的,声音应该很响亮,一般人吓一次起码半个月不敢碰这玩意

网友:
这么大的电源,不查清坏件也敢上电?注意安全噢。

网友F:
就是不敢玩电源,一接高压就犯怵~

网友G:
你这样搞是不对的,保险烧了不是直接换个保险就完事的,多看看别人维修电源的帖子吧

网友H:
这种复杂的电源非专业维修人士没电路图不好搞啊

网友:
这电源太高级了,搞充电器的根本不懂。这个估计还有通讯功能和热备的

网友:
这个我也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级驱动IC应该也坏了,,,有可能PFC部分也有问题

一朝炸电源十年怕电源,不修了,垃圾桶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路图修这个基本等于盲人摸象

我就是盲人,被踩个正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勇士啊,厉害了。
尸体求包邮赠送

巧了,我寄快递的地方旁边就是收购站,包邮送到收购站可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还以为斗地主,各种炸

哈哈,只有王炸哦,差点螺旋升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烟花够猛的,声音应该很响亮,一般人吓一次起码半个月不敢碰这玩意 ...

其实啊....并没有爆炸,接上去的瞬间外面碰的一声跳闸了,人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不敢玩电源,一接高压就犯怵~

你能想象一个高压核弹就离你一米不到的距离的刺激吗?当然!!非常酸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搞是不对的,保险烧了不是直接换个保险就完事的,多看看别人维修电源的帖子吧 ...

看了,跟着找坏的开关管,也替换了上去,问题没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复杂的电源非专业维修人士没电路图不好搞啊

咸鱼上有修电源的100以下搞定,避免任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