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闲鱼入手里奇X5,入手开拆,开壳一看心凉了一半全是铜锈

楼主(2019-05-03):
闲鱼入手里奇X5,入手开拆,开壳一看心凉了一半全是铜锈,好在没有维修过,插脚,碳刷,开关全是铜锈,用食醋擦洗,电机,定转全锈,拆下打磨,上漆,轴承卡死一个清洗上油又活了但轴座磨损大,用热缩管加黄腊管填缝刚好,开波箱无油成泥了,好在齿轮完好,好好洗吧,清洗后上油拼装搞定ok,试机可以就是声音差点,灯不灭,好吧,又开壳换点控,过二天有空在开夹头洗灯

网友:
x5不是无刷系列吗?

网友:
这是漂洋过海游泳过来的?四碳刷估计力气很足

网友:
原来x5不是无刷的 一直以为是无刷的

网友:
X5有2个版本,先是有刷,后出无刷,
里奇的工具都是终身保修,质量都不用怀疑,缺点是工具个头有点大,
里奇的18v圆锯还很不错,

网友:
打黑,还要啥自行车啊,能玩就不错了

网友A:
轴承换油找找老站有相关贴子。

里奇X5耐操,建议煤油或柴油浸泡电机、波箱及零件,一般会有奇迹。

电机那块转子,应该好除锈,做个动平衡吧。

网友:
洋二坑太深,不敢入,就服你们这些能折腾的人。

网友B:
铜从哪里来的?

网友C:
多少钱收的?

网友:
后来看到铜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从哪里来的?

插脚,碳刷架开关全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收的?

150,赚到了,整好,功能正常耐用,现在就是夹头没办法弄下来,冲击箱想保养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换油找找老站有相关贴子。

里奇X5耐操,建议煤油或柴油浸泡电机、波箱及零件,一般会有奇迹。

直接用化油器清洗剂,快又干净一瓶可以洗4,五个机子

网友:
里奇的工具除了老的AEG曲线锯玩过 下次也搞一个玩玩

网友:
打黑正常的,算不错了,清理下,浸柴油去锈,打理一下就是一把新工具,运气不错。

网友:
佩服,有技术。我反正是干不来的哈哈

网友:
汽油泡泡更健康

网友:
大工程  这黑打的

网友:
波箱里 断了一根轴少了一个齿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