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美的、科龙两台变频空调,看看那台更值得购买!

楼主(2019-05-03):
天气渐渐热起来,家里准备装两台,由于两个房间平时偶尔住人,所以追求价格优势买了两台三级变频空调,一台美的(1999)智弧一台科龙(1899),每台空调都加了三米铜管,美的不收高空费,管子没米80总共240,科龙高空费100,管子每米90,总共370,算下来差不多。
拆机后两台机器外机都是定频电机,美的的外观明显比科龙大一些,内机美的感觉用的回收塑料,味道有点大,并且少了一个电抗器。其他都差不多,反正保修6年,先用用再说。

楼主:
美的拆解图

楼主:
美的内机拆解图

网友:
加载不出来图?

楼主:
图片之前未上传起,重新编辑了一下。
科龙拆解图,低频不行到250左右就降不下去了,可能是没测试好

网友:
美的空调似乎比科龙多一个WiFi模块

网友A:
某迅的体脂称,楼主有翻车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迅的体脂称,楼主有翻车么!!

这眼神厉害啊,花40在某鱼买的

网友:
都是会收高空费的,放心吧。

网友B:
看图片有什么用啊?美的的是变频的。

建议买R22的。维修成本低

网友C:
为什么压缩机还要包黑心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有什么用啊?美的的是变频的。

建议买R22的。维修成本低

科龙也是变频的,都是三级的,R22没有变频空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压缩机还要包黑心棉??

降低噪音

网友:
我家用的有两台科龙,一台TCL。两个卧室的空调就开过几次,一般都是只开客厅那台1.5P变频科龙。一到夏天差不多都是一天24小时开着,用着还不错。好几年了。

网友:
买了2199的小米一级变频。还没开始用,看运气了。

网友:
没膨胀阀的效果都差不多

网友:
变频空调都这么便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科龙也是变频的,都是三级的,R22没有变频空调

电路越复杂的,维修越麻烦,反正一般保内电路板不会坏,

想用的省就购 R22定频的

想要好就变频的,加一次雪种个人感觉得收你300元以上,少了人家不干

网友:
这美的的外机就奶罩唬人,脱了衣服里面都差不多大

网友:
没看出来变频器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