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漏水水龙头

楼主(2019-05-03):
拆个漏水沙龙头

拆个漏水沙龙头

       家里的水龙头漏水,换了新的,这个坏的就拆开来,拍张结构图,铜芯留下,其余垃圾桶。

网友:
拿来装T12的吧?

楼主:
谢谢  人艰不拆了 朋友的关注和M币!

楼主:
谢谢  zhuqing- 1920  朋友的关注和M币!

楼主:
可惜我可没的 T12呢。

楼主:
谢谢   jsycwnw 朋友的关注和给予M币鼓励!谢谢了!!!

网友A:
其实就是阀芯坏,主要是瓷片磨损,还有橡胶老化变硬,阀芯限位过限这三个原因,换阀芯解决。瓷片,橡胶圈都有卖的

网友B:
水龙头出水小,一般会是因为哪个部件坏了,才这样?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出水小,一般会是因为哪个部件坏了,才这样?
谢谢

一般是出水口位置的过滤网有些堵塞了,拆下用旧牙刷弄下就行了。

楼主(2019-09-16):
谢谢 lrm  朋友的关注与给予M币鼓励!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龙头出水小,一般会是因为哪个部件坏了,才这样?
谢谢

也有可能是阀芯转动带动瓷阀门不同步,滑丝了。

网友C:
换个铜芯或者换一付瓷片呗

网友D:
这个拆过的,有的龙头那个铜芯和里面的陶瓷片这些可以一起换,铜芯也便宜,换了就好了。

网友E:
磁芯用800号水磨砂处理下就可以了,另胶圈需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铜芯或者换一付瓷片呗

铜芯就整个换过,未试过单独换瓷片的。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阀芯坏,主要是瓷片磨损,还有橡胶老化变硬,阀芯限位过限这三个原因,换阀芯解决。瓷片,橡胶圈都 ...

根本就不是陶瓷磨损了,那东西的硬度密度要是能看出磨损来。   不说了。。。。。

其实是压陶瓷的部分磨损了,转轴的顶端,槽壳的孔底那里,磨损以后整个转轴向上移动了,导致瓷片压力下降,所以加厚瓷片或加厚底下的弹垫都可以解决。

过限位磨损的也是转轴和槽壳内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拆过的,有的龙头那个铜芯和里面的陶瓷片这些可以一起换,铜芯也便宜,换了就好了。 ...

一般情况下都是整个换铜芯的,有时候也想拆下用其他的瓷片试下修理,但都不成功。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磁芯用800号水磨砂处理下就可以了,另胶圈需更换

说实话,坏了的都是整个水龙头换或省钱点换铜芯,真没试过换胶圈,有机会试试。
谢谢你的关注与回复!!!

楼主(2020-01-27):
谢谢超级女生的关注与给予M币鼓励!

祝 您新春一切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