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一小家电,电路板上LED极性结构不常见,走了弯路

楼主(2019-05-03):
       维修一台空气炸锅,控制板上的元件有故障,拆下电路板测量LED,总是不对。干脆焊下LED测量,才发现这个LED的极性与常见LED极性是相反的,走了弯路。按照实测的极性进行检测、修理,排除故障。下面上图,供坛友们在维修时借鉴。
某空气炸锅控制电路板:

数码管的脚是简化的,看来是定制款:

9014驱动其中三只LED:

LED结构:

在电路板上测量不正常,焊下,用万用表10K挡测量:

实测的结果,左“+”右“-”,与常见的极性相反!

画出电路图,一看就明白,的确,这个LED结构与常见的不一样:
在网上查找,也没找到这种结构的LED,望知道的大咖们解释解释。

网友:
是的,就是有这种灯珠,还是先测试一下稳妥

网友:
确实有这种结构LED,跟常见的LED封装正好相反,我已不止一次见过。一般常见的都是管芯内电极小的那个是正极,大的是负极。

网友:
好多草帽红色的灯珠也是反的

网友:
不按套路出牌,只是坑了我们

网友:
所以看里面是没有用的。那个数码管也是为了减少管脚不做成共阳或共阴,而做成正接亮一个地方反接亮别的地方

网友:
网上?你是只百家号?这种结构在LED问世时就有 只是没成主流 你在某种网络里自然就见不到

网友:
反极性芯片,很多的。

网友:
这种反极性的其实很常见,一些小夜灯用的彩色led引脚极性什么样的都有,一个灯里面就包含这正反两种,种类涵盖方的 圆的 扁的 扁圆的 等等都有~

网友A:
我一般不用眼睛看,都是数字表测一下

网友:
估计是LED芯片的差异

网友:
我就遇到过长脚(大块)是正极的,焊上不会亮,反接能亮
还有一种是2脚双色,正接绿,反接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不用眼睛看,都是数字表测一下

高手用耳朵听

网友:
看来不完全都是遵守标准的。

网友:
这个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我遇到过草帽灯珠和常规不一样的,整的我还以为我一直记的是错的。

网友:
一般发光二极管,封闭内大个头是负极,小个头是正极。但也有刚好是相反的,以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2020-02-06):
一般都先用万用表点一点
要不就是看datasheet

网友:
所以我一直没有搞清楚发光二极管哪端是正极    都用表测量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