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M4 原装充电器

楼主(2019-05-03):
米沃奇M4原装110v充电器,买了220b转110v电压,插上电池红灯闪烁正常吗,上面都是英文看不懂,求解答

网友A:
看图标,红灯常亮充电,绿灯常亮充满,红灯一闪一闪是电池温度高,等一会电池温度降下来就可充电,红绿灯闪电池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标,红灯常亮充电,绿灯常亮充满,红灯一闪一闪是电池温度高,等一会电池温度降下来就可充电,红绿灯闪 ...

我摸了电池凉的,是不是哪个变压器电流太小,哪个变压器上面写的50w.可能虚标,变压器功率太小带不动,卖的哪商场插上就闪,我给退了,淘宝买了200W舜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标,红灯常亮充电,绿灯常亮充满,红灯一闪一闪是电池温度高,等一会电池温度降下来就可充电,红绿灯闪 ...

应该不是电池发热,电池我插在电批上还有2格电,下午义乌商城哪卖的时候插上试的时候就闪,我也看不懂就发帖求助。应该是变压器功率小带不动,变压器上面标50W,可能虚标严重,只有普通的两个手机充电器大小,也轻,杂牌的20块钱,我给退了。淘宝上买了舜红200w的,到货了再试

网友B:
M4D这个充电器,我一直没入,感觉没必要花百元购入,自己做个底座,4.2v充电器直接裸充,或者手机5v充电器+4056充电板,通过底座给M4D电池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M4D这个充电器,我一直没入,感觉没必要花百元购入,自己做个底座,4.2v充电器直接裸充,或者手机5v充电器+ ...

我不会做啊,我这m4是前几天才从闲鱼一个老乡手里转过来的,530元,一机一电一充,没有包装盒外基本全新吧,充电器是110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电池发热,电池我插在电批上还有2格电,下午义乌商城哪卖的时候插上试的时候就闪,我也看不懂就 ...

你是110V的充电器是吧,自己改成220V的,不难。

其二,你这电池、充电器没问题,应该是先插电池,充电器再通电,老美就是这样设计的。我原来也是不懂,经过大神指导,改装220V的时候,加了一个接地电容,一个二极管解决了,随便怎么插都行。

再看看充电器的触片,米沃奇充电器的触片非常容易松动或变形,我的解决方法是从日系充电器上拆几个触片换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110V的充电器是吧,自己改成220V的,不难。

其二,你这电池、充电器没问题,应该是先插电池,充电器 ...

论坛搜了,没找到教程,自己又不会改,还是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110V的充电器是吧,自己改成220V的,不难。

其二,你这电池、充电器没问题,应该是先插电池,充电器 ...

出个教程吧,手里还有俩110V的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做啊,我这m4是前几天才从闲鱼一个老乡手里转过来的,530元,一机一电一充,没有包装盒外基本全新 ...

我以前做过,发过帖子

这个底座,本来是给6220的2.4v镍氢电池充电用的,当时配的是2-10串镍氢自适应充电器
换个4.2v充电头,就可以给3.6v的M4D充电

链接在这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0493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发过帖子

这个底座,本来是给6220的2.4v镍氢电池充电用的,当时配的是2-10串镍氢自适应充电 ...

本站坛友也DIY过6220的充电器,此法做的底座,同样适用于M4D电池的充电,做的比我这个精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19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