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拆解威克士WX801锂电角磨

楼主(2019-05-03):
前几日突然看到威克士WX801,感觉不错的样子,遂入手
把玩了几分钟,奉上拆机与各位分享
首先是带电池和不带电池的重量

带电池和切割片重量1099g

空机重量714g

首先拆开保护罩

拆开上部机壳,露出有刷电机

确定

网友A:
这结构设计不错,电机横置,无变速机构,也不需要伞齿轮转角。运行应该非常平稳,也没有一般角磨机那么大的噪音吧?

网友:
就一个10块钱电机加外套个壳贵了好几百  外壳真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结构设计不错,电机横置,无变速机构,也不需要伞齿轮转角。运行应该非常平稳,也没有一般角磨机那么大的 ...

真正干活的话。没人用这个。干不了活,寿命短

网友:
散热性能太差了,直接退了。

想要玩得好,还得上无刷机;本来手中有个米沃奇2522,再看到这个威克士,结果入手,发现真的很差。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网友B:
建议退货买无刷款。

这种设计没有劲道。

网友:
感谢分享。建议换无刷机。

网友C:
这个干模型制作还是可以的

网友D:
这是不是775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不是775电机???

直径36长度55,应该不是77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退货买无刷款。

这种设计没有劲道。

问下博世GWS12V-76如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干模型制作还是可以的

切了一根316材质的键条,比想象中靠谱些哈哈

网友:
牧田7.2V时代就是这种设计了,都普及无刷电机了,竟然还用直流电机。

网友:
耗材都不好买啊!

楼主:
又入了台博世GWS12V-76,回头做个对比测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入了台博世GWS12V-76,回头做个对比测试

厉害了,老铁

网友:
引用 楼主:
又入了台博世GWS12V-76,回头做个对比测试

期待对比测试,看看性能/价格差距…

网友:
角磨机一般都有换电刷的孔,这货没有,

网友:
居然是有刷的,感觉100以下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