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荣耀盒子

楼主(2019-05-03):
盒子上电没反应,灯也不亮。大卸八块

网友:
楼主继续跑电路 修起来啊

网友:
有屏蔽罩好评

网友A:
丢垃圾桶,然后完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丢垃圾桶,然后完工。

连emmc都没吹下来,你就丢?坛友一般操作是各种接口和内存吹下来再考虑

网友C:
有万能表了,先打下,进电接口有电没有呀,这个应该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丢垃圾桶,然后完工。

留着当料板用啊  哎 楼主你这个土豪啊 浪费噢

网友:
emmc和ddr吹下来,板子扔箱子里做料板

网友:
我的送修去了

网友:
这真是干净利落啊。

楼主:
你哪里啊?还有的修?我上海直接和我说这个在保换新,过保不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万能表了,先打下,进电接口有电没有呀,这个应该好修,

进电孔测过了有5.2V,接下去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网上查了下,这货一大批都是这毛病,可惜没大神发维修教程。

网友D:
别折腾了  这个路由是我用过最垃圾的路由,没有之一 经常掉线 延迟一塌糊涂 绝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emmc都没吹下来,你就丢?坛友一般操作是各种接口和内存吹下来再考虑

我陆陆续续丢了光猫,手机,无线路由,投影,安卓平板,空调主板(好的),蓝牙音箱(好的),我也不知道一起有多少了,大多是好的,都是自己手贱拆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  这个路由是我用过最垃圾的路由,没有之一 经常掉线 延迟一塌糊涂 绝了  !!!!!! ...

同感,不如几十块的tp

网友:
都是通病的DC/DC坏 电容坏 顺着供电跑就行了

网友(2020-01-30):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  这个路由是我用过最垃圾的路由,没有之一 经常掉线 延迟一塌糊涂 绝了  !!!!!! ...

路由器还是华硕和网件的高端货,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进电孔测过了有5.2V,接下去不知道如何下手了,网上查了下,这货一大批都是这毛病,可惜没大神发维修教程 ...

我也是这毛病,通电后,电源灯都不亮,网上花粉俱乐部查询了下,全部都是通病,质保期内换新,过保维修的费用还不如买新的。现在放家里吃灰中,坐等大神发布维修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