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板上面这个标识代表?

楼主(2019-05-03):
(图片)

网友A:
C27 带极性的电容,应该是黄色的钽电容。不信把左下角的黄色钽电容拆下,电路板上应该也有类似的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7 带极性的电容,应该是黄色的钽电容。不信把左下角的黄色钽电容拆下,电路板上应该也有类似的图标。 ...

谢谢,涨知识

网友:
你都没有标识的啊具体是哪个啊?

网友:
不知道你指的是哪个。

网友:
不知道指的是哪 一个就能说出来而且还说对了,直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