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菜鸟分享-直流有刷电机换向器特殊结构的观察与猜想

楼主(2019-05-03):
事出偶然,时间跨度长。发现早,直到近日才确认帖文换向器具有特殊结构,分享一下。菜鸟无畏,高手指正!

杀电机见分晓

坏成这样,业余只能弃修了

照例看看转子

发现异样,但不敢确认。存疑吧,好在没扔

天气渐热,又惦记起这个灯扇了

大喜过望

莫非天意

量电阻,比对看看功率是否够

结果差别太大(尽管含接触电阻),必须拆了,再捡合用的凑一

刚拆开粗看,氧化、油污层覆盖的换向器片上,也有貌似的沟痕

擦净一看楞了,仅有些模糊的磨痕,并没有原配电机转子换向器片上那样的深而规整的环形沟槽

原来对沟槽来历就存疑,一时兴起拿近端详。确认电刷不可能磨出规整的环形槽;同时薄如蝉翼的电刷,也根本不可能磨出大于自身厚度的环形深槽

再仔细看,发现当前换向器片上的槽尾(按转子设计转向,电刷接触环槽先、后顺序描述缺失一块,露出下方的塑料绝缘衬套。莫非制造缺陷?转动换向器把3片认真看了一下,金属槽段在同样的位置缺一块。结论只能是,换向器上的环形槽,以及外端金属深槽三段的尾部缺失只能是特殊设计。

为了证明我的观察不假,现按换向器片接触电刷的先后顺序扇叶正确转动方向),标记相邻换向器片缝隙处,逐一展示给坛友确认

到此,这个换向器的环槽是特殊设计,而非磨损,相信没有争议了吧?!虽然可能很多电刷都是3爪式,但与此种换向器匹配的3爪,就有了特别的意义,所以前帖二凑一修电机的文中,特别强调了要检查刷爪入槽的吻合情况,否则辜负了设计师用心的事小,很可能影响到电机输出功率(容后讨论)

这是另一侧电刷的外刷爪,在转子转动到特定位置时,与换向器片的接触情况。

总结一下观察的结论:有刷电机的转动原理大家都懂,无非是用整流子结构,适时切换通电绕组及通电绕组的电流方向,形成所谓旋转磁场与固定外磁场作用,产生切向推力推动转子转动。普通有刷电机,转子的某个通电绕组的磁极,只有当运行到与外部固定磁场的异性磁极几乎正对(推动转子转动的切向分力接近为0)时,才被电刷接触点跨绝缘缝隙、短路相邻换向器片而失去磁场,同时形成新的、维持转子继续转动的电磁磁极分布。下图列举了电机运行中几个关键点的情况供大家理解(A绕组因数匝数被拆去,请视为存在!)
讨论中的换向器,具有特殊设计的槽结构,适配了对应的平行多爪电刷后,能将这个短路的时间点提前,而不改变短路结束时间,相当于也延长了对应绕组的被短路时间。
最近很忙,以上帖文是断续发布完成的。以上观察如果不成立,抱歉无心浪费了大家的时间。可如果是真的,那意味着什么呢?本来观察后有些猜想,现在根据跟帖的情况看,已无必要了,就当胡思乱想自己吞了。
高手误入是我的错,耽误你们干正事了,见谅!

网友:
研究精神可嘉,称得上 格物致知

网友:
厉害   电机换向逻辑都给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A:
楼主真仔细,个人认为,换向器是在大电流下冒火花损坏的。

网友:
详细,还没注意过换向器上缺一块的。

网友B:
其实就是接触打火损坏的。看痕迹也知道了,不是加工形成的痕迹。拆过几十个这种电机,新点的几乎没有槽,旧点的槽有深有浅。从成本上来说也不可能加工到这么细致。

网友:
优秀文章 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主想多了,很简单要这么设计不如增加碳刷延长的寿命。

网友:
以前的随身听上就是这种电机 我有好多 换无刷吧

网友:
工匠的精神了啊 分析的这么深入

网友:
电刷3个叉都是电气相通的,先接触后接触没有区别

网友:
那个狗艹,哦不,是沟槽,是电刷磨断了后只有末端接触换向器,因为接触面很小,在转到换向器间隙和换向器之间重复通断,所以会打火,很快换向器就烧出沟槽了,同时电刷末端也逐渐烧短,最后完全烧断就不转了。

网友:
这是小马拉大车造成的!换向器承受了不应该承受的高电压,大电流,提前结束了它的寿命。其实这种换向器的寿命比那种碳刷的寿命要长很多,只是过不了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仔细,个人认为,换向器是在大电流下冒火花损坏的。

环槽规整,槽底部光洁、镀层完好,敢问使用条件下的电火花,是怎么做到的?鬼斧神工

网友D:
长篇大论也是白费功夫。这种电机拆掉的不止100个,那3道槽就是电刷磨出来的。你能想象断掉的电刷摩擦和电蚀能力有多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长篇大论也是白费功夫。这种电机拆掉的不止100个,那3道槽就是电刷磨出来的。你能想象断掉的电刷摩擦和电蚀 ...

做过几天机械工,见过模具浸油脉冲电火花切削加工,我能想象到电蚀的威力有多大。可离开火花能量大小,讨论火花的危害的可能性,有实践意义吗?
抱歉,我确实想象不出使用条件下,电蚀的表面能光洁、规整;另外,火花放电走捷径是常识,而电刷触点距离外槽3段槽底的尾部,相比槽口和缝隙边沿要远得多,为什么蚀底不蚀口,蚀远不蚀近?而且3段金属槽底的尾部,还被蚀缺得惊人的一致,包括形状、大小,和清晰、平整的缺面。
帖题菜鸟分享,纯属老白的观察和猜想,这是我的权利,意在期望获得高手的专业理论指点。谁都知道并不代表真理,也不影响你传播真理,以正视听。所以有话好好说,最好是具有建设性,再不济呵呵、无视飘过也行。服人的是道理,其权威性不是来自你拆过多少个,如果按照你的逻辑,那我就不如直接去废品收购站求知了,相信你也不会认同这个推理结果吧?!

网友:
那些凹槽就是电刷磨损出来的。因为电刷的材质比换相片的材质要硬,所以他会先磨损较软的一方。然后你说的缺口是因为打火的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为大锅工匠精神点赞!为大婶的探索精神点赞!虽然我不认同大婶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接触打火损坏的。看痕迹也知道了,不是加工形成的痕迹。拆过几十个这种电机,新点的几乎没有槽,旧 ...

就事论事,存在即有原因,不涉及成本-工艺精度比等经济问题。
要么就是火花蚀损无疑,能用打火完美解释观察到的所有结构现象。比如,槽底光洁、镀层还在,不符合火花蚀损特征;火花放电是走捷径,为什么近处的换向片缝隙边沿和槽口不蚀,偏偏去蚀损远处槽底尾部的一小截,不但被蚀损部分形状规整,而且3个换向片被蚀缺的大小、形态、位置还惊人的一致。
要么就是确实存在一种异构,老老实实用科学态度认识它,试图解读它的设计思想。
我不怀疑你见多识广,但你毕竟不是真理化身,拿什么证明你这次看的一定是真理?就凭看得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多了,很简单要这么设计不如增加碳刷延长的寿命。

不是比较哪种设计耐用或经济。
老白没基础,有点观察难免求助论坛高手指点,不帮也罢。
要么,火花蚀损理论能完美解释我观察到的所有现象,证明我想偏了。
要么,对真实存在的东西,持有基本的科学态度,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提升自己,照亮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