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联通网络机顶盒,破解刷机后,加WIFI功能。

楼主(2019-05-03):
       装联通宽带送的网络机顶盒,型号为华为EC6109-U,只能接在猫上用,然后从网上找资料破解了。可以用在所有网络了,变成网络机顶盒了。可是没来得及高兴呢,发现它没有WIFI,还得接网线才行,百度一查,不带WIFI芯片。我倒。
       然后拆机看,确定没有。想着装个WIFI芯片。后来一想,不好弄呀,改线路我不熟悉呀。看他有USB口,就装个USB WIFI用。但是多出一个U盘那么长的东西,太难受了。看它里面有空间,就把USB口接到里面,优盘藏到盒子内了。
       下面的拆机图:联通专用的盒子,只能用网线接在IPTV口上用。接路由器上不能用。

这是华为 EC6019-U的,不带WIFI,6018的就好了,自带WIFI。

侧边有USB口。

背后没有螺丝,直接翘就是了。

网友A:
奇怪,我家用的好像也是这个,肯定可以接在路由器后面啊

网友:
这种无线网卡性能可是~~~

网友:
海思的方案。

网友:
网卡要是有外置天线的那种就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奇怪,我家用的好像也是这个,肯定可以接在路由器后面啊

地区问题吧,我家的也是这个,不能连路由

网友:
带驱动的还算好弄,貌似这货带了二合一网卡的焊盘

楼主:
是的,海思方案,用TTL破解的,网上一搜就有方法。

楼主:
对了,提前说下,先用USB WIFI在外面USB上试下,进系统能用了,再接,我换了好几个型号,只有这个可以认出WIFI。

订了一包USB母头

下面,有6个针,两边的是固定的,中间四针为VCC供电 数据+ 数据- GND地线。把它用引线焊接到机顶盒的USB引脚上就行了。先把USB WFII插到外面USB口上,看下对应的脚再焊接,不要弄错顺序了。我是把这个脚弄平了,焊的,没有固定,用引线接的,然后在盒子里,反复放,终于放下了。放不对,还放不下呢。

网友:
看电视还是接网线的好,用无线很不稳定

楼主:
看距离了,近了,都好说,远了,只能有线了。

网友:
以后不知道,这些盒子,会不会跟楼主的一样不带wifi的,我卖了两个,都破解了,好在都带wifi,正常看中。

网友(2019-09-17):
买了俩悦盒 都带wifi

楼主:
有的版本不带,有的带。破解了,就可以接网线用了,也可以接无线。

网友(2020-02-09):
楼主 买的什么网卡 可以说说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提前说下,先用USB WIFI在外面USB上试下,进系统能用了,再接,我换了好几个型号,只有这个可以认出 ...

你好,哥们儿,可以加你微信吗?你加的这个FAST无线网卡的型号是什么?ec6109u只支持这款网卡吗

网友:
usb驱动怎么装呢

网友:
联通的系统卡顿和片源质量低下,真让人着急!免费装了好几年,也没看几天的。

还不如电面波来的实在,无声电影。。。。。。。。。。

网友:
你这机顶盒居然还带驱动,看来厂家是准备让你们单独买USB外置无线网卡了,可惜厂家计划不成功,这个WIFI是要驱动的,我有一个这同款的WIFI,

网友(2020-08-07):
联通的海思方案比移动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