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欧诗达有源音响

楼主(2019-05-03):
听个响的玩意,很久前拆迁房区里面捡来的,打开看看。正面
背面,

打开后面

内部一片狼藉

打开音量控制板

小牛

上个玩家改的喇叭接口

吹吹洗洗更健康,控制板几个运放

4个功率管,放大单元

整流部分

这个2个话筒的切换开关,接触不良,拆开看看,又装回去,磨损了,装回去勉强能用

试下,听个响。装回去

鬼知道是不是被上的玩家改的还是什么,板子之间,喇叭音频线等本来都设计又快插拔接口,却反而又不用,反而用焊接,还是原本就这样,焊就焊吧,还搞这一块那一块的胶去,板上也是,难看死。

网友:
这成色都给上任主人玩残了

网友(2020-11-21):
应该是用着不爽,没有麦克风输入功能、连接副箱体(右声道)不方便之类的原因,才进行改造的。

改装音响的话,我也改过一次。别人有一个车载音箱(低音炮),损坏之后一直没修好,插卡/插U盘播放的小板“挂掉”了,通电之后只听到杂声。后来,从另外一个低音炮上拆了一个插卡/U盘播放板(MP3解码板),改掉原有插头、延长排线长度。试机结果不太完美,因为不是原配的板,加之没有更换(增加)滤波电容,只要一播放,就会有干扰声。(准备换成蓝牙板,将其改造成蓝牙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