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金属封装5W-1A隔离电源模块Hzd05-24S05

楼主(2019-05-03):
设备上拆下来的,因为无输出。
度娘得知是HZD05-24S05 5V输出 电流1A 5W 电源模块,
功率:5W
输入电压(VDC):9V - 36V
额定电压(VDC):24V
输出电压(VDC):5V
输出电流:1A
效率(%)典型值:76%
最大容性负载(μ F):1500uF

金属外壳封装,小巧的电源模块

看了一下价格,不便宜,那就拆开试试能不能维修

有编码,看着是18年前生产的么

背面黑漆漆的灌胶,四个引脚,输入和输出

顺利打开铝壳,略微有些变形

电路板全身都被灌胶封死了,隔离散热两不误

扣灌胶大师,哈哈,抠下来好多黑胶,左下角有个芯片上有白色陶瓷片,估计是散热用

取下陶瓷片,看到几个主要的芯片

3842,常见的隔离电源芯片

ior的MOS,100v,130A,5.6毫欧姆,牛比,难怪加了陶瓷片

431基准

扣反面的灌胶,真厚,抠到了电感/变压器

基本上清理干净,小黄豆

来个特写,输入的引脚断了,脱焊,无铅的

厚度真不错,输出双层小板藏着小黄豆和电感,clc滤波

这样更清楚,输出加了稳压管防止过压

高级光耦,小黄豆,还有磁珠电感

隔离变压器,看着是铜的

补焊输入引脚,还有个200毫欧姆的输入电阻,限流用

完美修复,运气真好,不完美,外壳还没搞定

抠下来的胶,真不少

翻出来买PTC的时候顺路带的胶,试试能不能用

一次都没用过还

台钳固定金属外壳,贴好陶瓷片,挤入第一坨胶,针头挑出管口封头已经固化的小疙瘩,

对其陶瓷片和MOS,压入电路板

无误后继续挤胶,感觉分量差不多

静置24h,自然平滑固化,哈哈,算是完美修复了

谢谢捧场~

网友A:
固化胶好评,我也得买点固化胶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化胶好评,我也得买点固化胶用用

买买买哈哈,备着

网友B:
胶的成本不低哈

网友C:
又省下几十块

网友D:
应该是隔离的,就是功率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的成本不低哈

谢谢,哈哈,没办法呀,不灌胶裸奔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省下几十块

哈哈哈哈,谢谢捧场,其实二手模块应该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隔离的,就是功率太小~

谢谢专家捧场,电流确实太小了,看mos管余量很大,可能线圈和电容瓶颈限制了电流吧,毕竟要做到稳定小巧哈哈,鸡肋了

网友E:
固化后和原来的一样,就像没修过似的

网友F:
謝謝分享 小玩意做的不错啊。

网友G:
这个胶硬度如何?能支持住引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胶硬度如何?能支持住引脚么

胶主要是固定板子用,引脚主要是通过过孔焊盘固定的哈

网友H:
通讯用隔离电源模块可以达到200瓦,就是输入电压要36伏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用隔离电源模块可以达到200瓦,就是输入电压要36伏以上

这么厉害哈哈,估计体积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固化后和原来的一样,就像没修过似的

黑白换了,其它还真没变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謝謝分享 小玩意做的不错啊。

谢谢捧场,小模块还是精致的

网友:
我也有两个类似的隔离模块,工控上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优秀文章。。。。。

谢谢捧场,运气比较好没烧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