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金正插卡音箱

楼主(2019-05-03):
邻居的音箱没声

两节18650

隐藏4颗螺丝

电位器故障,没有件,
邻居也不可能买件去。
直接短接电位器两点。
正常led音量显示0到15。现在
音量只能从6开始,先用着吧。

网友A:
为什么有两个TF内存卡的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有两个TF内存卡的卡槽。。。

两个都可以用。应该不用来回换卡,模式切换。

网友:
金正还真是什么都做,大电视也有不少产品

网友B:
楼主,你花一元钱买一个老年卖假药的洗脑机,里面的电位器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都可以用。应该不用来回换卡,模式切换。

这种的真心很少见,一个带收音机功能的插卡音箱。还是两个TF卡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花一元钱买一个老年卖假药的洗脑机,里面的电位器就行。

这个哪里有卖的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哪里有卖的啊

有地摊的地方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地摊的地方就有。

网友(2020-01-04):
同金正插卡小音箱。今天给我妈下载晨练伴奏,下载完想把卡给插回去,没想到给按进里面去了,拿不出来了
看到楼主拆了面板,想请教步骤

网友(2023-03-31):
做工看着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