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NTSC格式拍摄的S-VHSC磁带为什么无法在PAL制式的S-VHSC摄像机播放?

楼主(2019-05-03):
有一些老的S-VHSC录像带记录了90年代的生活,当时使用日立NTSC格式的S-VHSC摄像机拍摄,现在此摄像机坏了,最近网络收了一台JVC的PAL制式S-VHSC摄像机收拾好了可以录也可以放,但是装入原来NTSC拍的磁带图像是混乱的声音也不对,装入另外普通VHSC磁带也是不能播放,此老的NTSC普通VHSC在录像机上能够播放,请教是否可以在PAL摄像机播放?

网友:
换个双模式的就能播放了

网友:
要达成你的目的,需要多制式播放设备,无论录相机还是摄像机,都需要支持多种制式,或是NTSC单制式的才行。

网友:
因为NTSC是720*480@29.97,而PAL是720*576@25,记录的方法不一样,当然不能正确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NTSC是720*,而PAL是720*576@25,记录的方法不一样,当然不能正确播放。

嗯,经你指点我想到了为什么我在录像机可以播放,因为我的录像机支持NTSC播放,但不支持S-VHS播放,因此这盘S-VHS拍的无法在录像机放,其它不是S-VHS的NTSC磁带可以播放,谢谢你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