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6803和7804电锤合二为一

楼主(2019-05-03):
打黑6803栽了,又打黑6704又栽了,所以只能俩凑一个,是凑转了,就是没反转了,转速感觉慢,因为我用的7804的转子换到了6803的上面用的12伏的电池,比较了下感觉6803的转子个7804的转子一样呀没有区别呀,感觉除了开关和电池不一样,其他机械部分都通用,因为我就是这么用的。图片没顾上照,装好后没反转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打黑这两个,还没电池,还不如买个大有5401单机呢。

网友B:
电机可能退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黑这两个,还没电池,还不如买个大有5401单机呢。

大有的不好,要好早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可能退磁了

我俩磁钢都换着用了,还是转速低,我觉得可能是转子的问题,没有拉马没法换齿轮和轴承,要能换,把齿轮和轴承换了可能好点。用8个的锤头试了下打水泥地面感觉没6802力气大,一样的电池。看来还是6802性价比高,这个6803就多了个没用的电钻档的扭力调节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俩磁钢都换着用了,还是转速低,我觉得可能是转子的问题,没有拉马没法换齿轮和轴承,要能换,把齿轮和 ...

煤油浸泡大法:将电机、转子、零件都泡进去,三天后再拿出来;加热后再放进去,24小时后拿出来,直接洗刷刷。

应该浮锈都能掉,问题能解决好大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煤油浸泡大法:将电机、转子、零件都泡进去,三天后再拿出来;加热后再放进去,24小时后拿出来,直接洗刷 ...

我用柴油泡了会儿,拿出来锈是去了,可有块轴承框动的厉害,没法弄,得重新买块轴承,

楼主:
转了,就是没反转,开关拆开按两下就没反转了

网友D:
反转有时好是不是接触问题,建议拆开开关清理一下,拆开小心别掉东西,有小零件。

网友E:
没有反转应是开关问题,开关拆开清理下吧,还有这个电锤要用4串锂电16.8才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转有时好是不是接触问题,建议拆开开关清理一下,拆开小心别掉东西,有小零件。 ...

开关拆开过了已经清理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反转应是开关问题,开关拆开清理下吧,还有这个电锤要用4串锂电16.8才有力 ...

要是用4串电池,开关受的了吗?开关是6803的开关

网友:
不信这货能超越5401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是用4串电池,开关受的了吗?开关是6803的开关

想啥呢,这个必须四串电池 ,原来是镍铬电池 。充满电大约15V  ,所以用四节锂电池才正宗 。力量也会大的多 。

网友G:
就是状况,能胜过大有新机?应该是有了松下情结吧。

网友:
我用 7840 上过21V  ,一样干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啥呢,这个必须四串电池 ,原来是镍铬电池 。充满电大约15V  ,所以用四节锂电池才正宗 。力量也会大的 ...

我说呢,看来不能两并了,因为电池壳里放不下4串两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就是状况,能胜过大有新机?应该是有了松下情结吧。

新的贬值厉害,这个整好了就会升值,就这个情节

网友H:
锈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锈成这样还能用吗?

已经给整的除了买反转都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