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hp 2560p不关机,指示灯長亮,关机黑屏后风扇狂转

楼主(2019-05-03):
国产洋垃圾hp 2560p刚整好电池(可坚持3小时)突然不能彻底关机,指示灯長亮,黑屏后风扇狂转.开机进系统一切功能正常,请问坛内大师这是bios软件故障?还是芯片,另件硬故障?能有大师指导远程整好?还是换主板维修?(就是关机㕆要拔电源,取电池)

网友:
检查风扇是否损坏,风扇测速线有无正常信号,检查风扇转的时候主板上的各个电压是否正常,电压不正常,可能是ec的问题,bios芯片里面的设置选项看看和电池相关的部分,是否有设置异常的情况

网友A:
迅维网上说这个机器 南桥 爱出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到过关机时间太长,风扇狂转。结果风扇和散热器清灰就好了。供参考

网友:
如果原来正常,突然这样,那肯定不是BIOS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坛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上说这个机器 南桥 爱出问题

我有很多个HP 2510P一直无法开机,有没有办法

楼主:
谢谢各位!经自己升级bios全部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经hp中国网上升级bios已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