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双贴PF29F32B08MCMF2

楼主(2019-05-03):
照着这个帖子胡搞一下成功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9%97%AA%E5%AD%98

SM3281双贴PF29F32B08MCMF2,全盘读写平均219/63m,比3267强不少。

网友A:
过了H2跑过圈吗?,我做的能H2跑圈随机停止写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了H2跑过圈吗?,我做的能H2跑圈随机停止写入

U2testw测试过,同时HDtune做磁盘监视稳定性。urwtest测试也没问题。不过U盘那个热啊!塑料外壳不要用,铝合金外壳加散热垫是必须的。

网友:
跟我的有点类似,我的型号是 PF29F32B08MCMFS PF29F64B08NCMFS

网友B:
你的那一串数字是拿来的,直接复制他那个帖子的红色的吗

网友B:
我提取了3267里面的参数,然后修改的,量产出来写入30 读取50 ,是那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一串数字是拿来的,直接复制他那个帖子的红色的吗

基本是那样改的,ID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提取了3267里面的参数,然后修改的,量产出来写入30 读取50 ,是那有问题吗? ...

DDR没开?读取速度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DDR没开?读取速度不够。

开了,这个量产估计有问题,不到3分钟就量产好了,就是没速度,用其他的量产工具飘红,你能把你的工具发我下吗

网友:
你好  请问能共享一下工具吗

网友:
手头刚好有几个同样的颗粒,楼主,能分享下工具吗?

楼主:
http://www.upantool.com/liangchan/SMI/2018/13549.html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E9%97%AA%E5%AD%98改一下红字的ID,没有合适的固件,能不能开过看运气。

网友C:
顺序读取接近翻倍,写入变化不大,4k有变化,3268现在的优势就是支持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序读取接近翻倍,写入变化不大,4k有变化,3268现在的优势就是支持的多

单通道只能这样。等3281固件大量更新后,3268可能就不好卖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通道只能这样。等3281固件大量更新后,3268可能就不好卖了。

不用想了,3281不可能支持那么多mlc的,就是针对tlc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想了,3281不可能支持那么多mlc的,就是针对tlc设计的

虽说可能今后支持的MLC不会多,但已经有了20nm的MLC闪存,其它还是值得期待的。而且性能杠杠滴。

网友(2019-06-27):
大佬,手头有很多这片子,请问这个具体怎么改,想做一批U盘送老师。用3268P试过了每次都失败,看到这个帖子,想问一下。

网友D(2019-10-13):
3280双通道,极限读380写260、3281单通道,极限读260写80左右、
3280好主控,可以替代903,缺点就是支持的颗粒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80双通道,极限读380写260、3281单通道,极限读260写80左右、
3280好主控,可以替代903,缺点就是支持的 ...

2D贴903(更老的贴902),3D贴3280,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