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怎样给12V摩托车电池充电?

楼主(2019-05-03):
电池上面标示充电电压应在14.5-15.5V,然后我按照说明设定14.5V,2A。充电前电池电压用万用表测得12.7V。
充电的时候电流先是慢慢升高,直到不到0.6A的时候又开始慢慢下降。充了不到1小时吧,拔了夹子又测了一下电池电压,13V多点。
这个电池充电电流先升后降什么原理?
然后电池标示充电电流不能大于6A,如果用15.5V充,估计电池也就1A多,那到底这个充电电压还能不能提高(直到6A)呢?
最后我想问一下这种电池满电电压应该是多少?充久了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铅酸电池吗?你这个充电器只有恒流恒压吧。少了个浮充,要是铅酸电池老巴实的用铅酸专用充电器。

网友A:
几年前,我才摩托车时,因为放的太久打不着火了,然后我把电瓶拆了,直接怼了个路由上的变压器上去(12V1A的吧),充了两三个小时,最终把车发动着了,然后大支架支起来,又空转了20多分钟。
现在,再遇到打不着的情况,我就直接去踹后轮那的那个启动拐了,再也不会傻X似的拆电瓶了

网友:
电源设定14.8v,电流0.1c 直到冲到电流为0视为充满

网友B:
回答你的问题
1、电源设置了恒压模式,随电池电压上升,电流自然会下降
2、6A是指电池可以承受的最大充电电流,如果你非要达到,可以靠提高充电电压来解决,但是,会很毁伤电池
3、充满电的电池,空载电压差不多在12.8V左右,充久了,减少电池寿命

网友:
铅酸是三段式充电,浮充电压一般13.8v。应急时可以用可调电源13.8-14.4v进行充电,电流0.2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答你的问题
1、电源设置了恒压模式,随电池电压上升,电流自然会下降
2、6A是指电池可以承受的最大充电电 ...

多谢,但为什么前面充电电流会先上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年前,我才摩托车时,因为放的太久打不着火了,然后我把电瓶拆了,直接怼了个路由上的变压器上去(12V1A ...

不想架车空转,再说汽油也是钱,电费不是更便宜?拧几个螺丝的事也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