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牛星际B双千兆重启后无法搜索到设备,无法连接

楼主(2019-05-03):
蜗牛星际B双千兆重启后无法搜索到设备,无法连接 ...

楼主:
求救,用蜗牛星际B双千兆,你們用那個引导,BIOS调成?

我用幾個也不行.....

网友:
网络设备连不上?

楼主:
報告一下,我扙下16g msata  ,用usb 道引後,安装完重開正常聫到

usb用1.o2b道引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会不会是NAS里面设置的自动获取ip,重启后ip地址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会不会是NAS里面设置的自动获取ip,重启后ip地址变了。

解决了

我扙下16g msata  ,用usb 道引後,安装完重開正常聫到

usb用1.o2b道引

网友:
碰到同样问题,后来发现在比bios设置问题,网络设置选项中选了uefi就不见了,选legacy就可以了

网友:
在bios中网络选择legacy

网友:
这机器bios有问题 我用蜗牛的机箱主板用我自己的技嘉B150跑黑群晖就很稳

网友(2019-06-02):
黑群晖就是麻烦太多了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