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块德赛代工的华为C8650手机锂电池DC8650L125

楼主(2019-05-04):
几年前买的德赛电池,华为C8650手机使用,容量1250mAh,当时算是较大容量了。鼓包了,但还能使用,只是用起来不是很放心。拆开看看,取下保护板,留作它用。顺便整理了一下,发帖供坛友参考。

德赛为华为C8650手机代工的手机锂离子电池,容量1250mAh,生产日期2011-12-18。鼓包了,但还能使用,只是用起来不是很放心。

这种手机锂离子电池,大多由不干胶贴纸封装,顺着贴纸一边慢慢揭开,可取下贴纸。

电芯参数:
第一行:534546ART是尺寸和规格,534546表示尺寸长46mm、宽45nn、厚5.3mm,AR铝壳圆角(另外还有SL:钢壳直角、SR:钢壳圆角、AL:铝壳直角、AN:铝壳小圆角几种规格)。
第二行:DC20111214AJ1250是厂家生产日期及容量,表示德赛2011-12-14生产容量1250mAh。

保护板使用卡扣式保护仓

保护电路是常见的DW01+8205,与电芯采用镍片点焊连接。

附:

网友:
lz把它搞大肚子就毁尸灭迹!

网友:
近半年发现家里老有一股清香但又有些刺鼻的味,最后发现是个闲置充电宝里的软包锂电有破损,破点正在由外向里层逐渐氧化变质,并时刻向外散发毒气,但没有达到燃烧的程度,太可怕了,因此,为了自身健康,残次电池大家一定要及时扔。

网友:
德赛,飞毛腿,品胜都不行

网友:
分体设计多好啊  维修更换都方便  现在拆屏的都是反人类哎

网友A:
好熟悉的味道,当年坛子里买疯了。你居然还留着,顺带晒晒充电器

网友:
我记得我当年买了二三十块,很多用在对讲机上,四块两并两串,刚刚好,现在也很多都怀孕了

网友:
谢谢分享。。。。热心会员。。。。。

网友:
鼓得真吓人啊

网友:
当年好像我也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熟悉的味道,当年坛子里买疯了。你居然还留着,顺带晒晒充电器

这个当年坛友买的不少,当时也跟着买了,用来DIY不错。这个是放在改装灯里鼓包了,倒是还可以用,只是用着不是很放心。

网友B:
謝謝分享  诺基亚也是这样了。  亏电造成?

网友:
当年用摩托罗拉手机的时候就买过这牌子的电池,用了两三年没事,后来换手机了电池放久了就鼓了。

网友C:
软包的鼓得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分享  诺基亚也是这样了。  亏电造成?

过放了,放在闲置的改装灯里,没注意,电芯电压都0V了。不过,和电池本身关系大一些,这块电池到手就有些存不住电。

网友:
其实这电池时间太长了,即使没过放,也是时候怀孕了,我有很多块这种锂电,平时都注意定期维护,都有不同程度的膨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软包的鼓得更厉害

锂电池过充、过放都容易造成鼓包,后者更厉害一些。软包锂电池闲置过放引起的鼓包,小电流充电,有的情况可以恢复正常状态,充电时要注意,分次充电,第一次充至3.6V左右,停充,如果电压下降的不是很厉害,隔天再补充,有可能会恢复。曾经修复过几块因闲置过放鼓包的软包锂聚电池。

网友(2019-10-29):
引用 楼主:
锂电池过充、过放都容易造成鼓包,后者更厉害一些。软包锂电池闲置过放引起的鼓包,小电流充电,有的情况 ...

说明一切还需要努力研发,最好是不产生气体,也没有液体,不会漏夜,更不会着火的化学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