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老生常谈之不得不谈】偶尔使用的锂电工具该如何充电?

楼主(2019-05-04):
被标题骗进来的见谅!其实我是来求科普的。
作为家用的锂电工具,使用频率肯定不高。一般入门的时候,不懂+贪便宜,难免品牌杂乱,手头会有N多型号的电池。轮番充电就是件头大的事情。

那么问题来了:一般来说动力型锂电长期存放的最佳电压是3.6-3.8V,也就是说半电。我三五月半年拿出来充电,不应该充满吧?是否插上十几分钟半个小时,让电解质、正负极激活一下便ok?

网友A:
我的电钻四年了 就是偶尔充满   原来也问过类似问题  得到答案是别纠结

网友B:
锂电,随意,电压高点日历寿命是会多点损失,但谁管它。家用,只要电芯好,原装充电器和配套工具的话,随便瞎搞四五年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钻四年了 就是偶尔充满   原来也问过类似问题  得到答案是别纠结 ...

嗯。确实。我也看到D友还是手电论坛上专门测试,半电,满电,零电存放7个月后测试,各项指标庶无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随意,电压高点日历寿命是会多点损失,但谁管它。家用,只要电芯好,原装充电器和配套工具的话,随便 ...

看起来这点损耗被家用的使用周期一除,就没差别了。我现在充满后,空转1分钟,让它电压不要最高就成。。。其实半电存放适合强迫症晚期人士,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难道用之前还得充一次电?

网友:
按家用的使用频率来说,真的不用纠结这些。该怎么用就怎么用。

网友C:
其实不常用的人关心的不是剩多少电,是别老不用把电池放坏了。怎样不影响电池寿命才是正道。

网友D:
我也是家用,也有很多块各种电池,我的原则是每次用完后如有时间一律充满保存。理由如下:1.充满电后,下次拿起就用,不必等待。2.到目前为止,没见到有人提出权威的理论来证明锂电池满电存储比半电存储寿命低。3.半电存储实际是存在一些问题的,主要很多电池组的性能不是很好,电芯的自放电特性不好,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电芯之间的均衡性会越来越差,造成的现象是有的电芯可以充满电,有的电芯充不满,这种情况,如果再半电存储,会发生有的电芯电压非常低,接近低电量保护了,同时,有很多保护板的低电量保护功能不是很完善,那么,如果此时你看着还有一半电量,拿起电池就用,可能会引起电池损坏。
上边说了很多,结论是:如果你的电池水平非常高(主要是电池组的自放电非常小,几乎没有),可以半电保存,普通水平的电池最好满电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常用的人关心的不是剩多少电,是别老不用把电池放坏了。怎样不影响电池寿命才是正道。 ...

讨论的就是“老不用”的情况啊。说法当然很多了,一般理解是半电》满电》无电。

不过任何一个锂电设备,如果预见到长期不用,首先要避免无电存放,那是真的会坏的,到时候拿出来充不进电了。

当然,我说的长期,是2年起吧。几个月的无电存放,现在的电池都不会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家用,也有很多块各种电池,我的原则是每次用完后如有时间一律充满保存。理由如下:1.充满电后,下次 ...

嗯。有道理啊。我看到所谓半电存贮,其实多数人是在讨论单节的18650,而不是已封装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家用,也有很多块各种电池,我的原则是每次用完后如有时间一律充满保存。理由如下:1.充满电后,下次 ...

电池高压存放确实会多损耗,这个没有异议的。
玩了多年锂电,电池高压存放的一般一年约有百分之5左右损耗吧,3.6V阴凉处存放一年看不出误差。这个不一定很准,但差不了多少的。

但百分之5一年,根本不算啥,随便用没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起来这点损耗被家用的使用周期一除,就没差别了。我现在充满后,空转1分钟,让它电压不要最高就成。。。 ...

向你学习!

网友:
带保护板的电动工具电池包跟单节锂电池完全不是一回事,保护板本身就有静耗的。就算充满电,过些时间电压就下降了;如果半电保存,时间一久可能就过放了。而对于锂电池来说,过放后果会更加严重。现在锂电池都白菜价了,不必在意专家的高论,不必纠结于电池的那点寿命差异,电动工具需要时拿过来就用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