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麻烦大家指点下,这沉板式micro接口怎么拆

楼主(2019-05-04):
大家好,又来请教你们了,手中的一部魅蓝u10,充口接口小孩经常拉扯,现在充电接触不好,接口是沉板式的micro接口,网上购买了这种micro,板上的接口要怎么拆呢?除了热风焊台,有没有其他方法?热风焊台也有,但技术不好,怕把接口旁边的器件整没了,麻烦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堆锡法,麻烦了点

网友B:
接口周围贴上茶色耐高温胶带盖住以后就可以用热风枪把接口拿下来

网友C:
吸锡器四个角吸干净就能顺利取下来了,没吸锡器烙铁烫USB外壳直至引脚和管座焊锡全部融化,镊子取下来。

网友D:
没风枪麻烦

网友E:
重点就在固定脚,看看手头工具怎么方便怎么来~

网友F:
剪钳剪成独立的一个一个脚,,随便拆,,几个针脚要小心,,

网友G:
怕吹飞的话,堆锡就是了,

板子接口那边低一些,
另一边稍微垫高,
就不用担心焊锡把后面的小贴片给糊上了

网友:
没换过,要我的话估计还是会选择风枪吹

网友:
没风枪接口不要的话就直接剪脚最安全。

网友H:
换尾插板最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周围贴上茶色耐高温胶带盖住以后就可以用热风枪把接口拿下来

知道了,先贴好小器件再风枪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锡法,麻烦了点

知道了,谢指点,晚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吸锡器四个角吸干净就能顺利取下来了,没吸锡器烙铁烫USB外壳直至引脚和管座焊锡全部融化,镊子取下来。 ...

知道了,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怕吹飞的话,堆锡就是了,

板子接口那边低一些,

好方法,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剪钳剪成独立的一个一个脚,,随便拆,,几个针脚要小心,,

好方法,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尾插板最保险。

买个尾插板可以买很多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风枪麻烦

有风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点就在固定脚,看看手头工具怎么方便怎么来~

知道了,谢谢,灵活运用

楼主:
谢谢大家,综合下大家的方法,晚上开工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