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万能的坛,请教坛友,这个是什么接口啊

楼主(2019-05-04):
上回拾到一个平板是联想的。也不知道什么型号。接口怪怪的,在淘宝上面查了半天也没有查到是什么样的型号。请要各位大虾。在哪能弄到这样的数据线呢?这可扔平板电脑的家伙也不知道,顺便把充电器也同时给扔过来啊。

网友:
专用的,拆开看看能不能跳线转成通用的,或是直接给电池充电

网友:
我有个万能头,我看下呀。

网友:
联想的 34pin接口
公头
https://m.hc360.com/supplyself/80309282097.html

母座
https://site.china.cn/lianjieqi/3311915922.html

网友:
搜索联想平板电脑数据线 联想乐Pad充电线~

网友:
帮你找了张正面高清,
这玩意设计得挺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