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做一个威克士大脚板"原电"

楼主(2019-05-04):
上次做了个米沃奇伪“9.0ah原电”,附上传送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8675&extra=&page=1
这次是威克士大脚板电池,说下我的方案:
空壳子,3D打印了弹簧卡口和夹片座,然后飞线到通用保护板,大脚板有检测脚要串阻,这个保护板功能挺全的,过充、过放、温度、短路。。。等十几项保护功能,而且简单调整下就可以适用3串、4串、5串,体积小巧,标称持续放电20A,峰值40A,而且充放电同口,充电做个小配件就行了,也可以再改下可使用原充,这板子我也是第一次用,可靠性有待验证。电芯使用的全新拆机20R,单颗内阻13~13.5,线用的awg16,飞线过板子最终内阻将近50,有点偏高,不过胜在性价比吧。安装了电量显示板,补图。。。

网友A:
肯定过不了原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过不了原充吧?

估计楼主没有原充,他要直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过不了原充吧?

我这就做了3个脚,肯定不行,再加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没有原充,他要直充

我有原充,主要是这保护板带充电保护,没必要用原充。

网友C:
保护板哪家的?我也去看看

网友D:
维克式的原冲挺烂的,用max6充电,

网友E:
老哥手艺好啊 能代做吗 威客士的无刷洗车机耗电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板哪家的?我也去看看

某宝厂家直销,我也第一次用不知道是否靠谱,不敢盲目推荐,自己搜索下吧,销量挺大了,肯定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克式的原冲挺烂的,用max6充电,

原装充电器也挺多种的,总之原充配原电还是最靠谱的。一些人迷信原充能理解,玩工具的人不一定玩电池,不管充电还是放电,只要保护在,并且方案靠谱,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哥手艺好啊 能代做吗 威客士的无刷洗车机耗电太快了

代做电池就算了吧,我这是玩的,这么做块电池要费不少工,不过可以考虑出个套料方案,应该可以和大多数副厂套料价格持平或更低。我这还没做完,电量显示面板还没装,充电接口配件还没3d打印,充电会用dc口输入,适用21v充电适配器,输出直插电池。前面有朋友说过原充问题,其实所谓过原充就是能激活充电器输出,并保有原本的保护功能,这个板子本来就有各种充电保护功能,只要让充电器能输出负责傻充,保护交给板子就是了,这个没打算做到电池里,要做也是做到充电配件接口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代做电池就算了吧,我这是玩的,这么做块电池要费不少工,不过可以考虑出个套料方案,应该可以和大多数副 ...

期待完工效果 老哥有空的话还是希望可以帮忙做 新原厂大脚板太贵了。。。 闲鱼二手电池又不靠谱

网友(2022-09-12):
引用 网友E:
期待完工效果 老哥有空的话还是希望可以帮忙做 新原厂大脚板太贵了。。。 闲鱼二手电池又不靠谱 ...

小黄鱼买了两个“五灯”的大脚板,电路板被改过的,串了个热敏电阻,最要命的是电路板漏电,充满到20.5伏,放着不用一周就掉到15伏附近,拆掉保护板电池一周下降0.06伏。

网友(2022-11-03):
DIY  真好, 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