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飞利浦3W暖白光LED灯泡,拆开没印字?

楼主(2019-05-04):
去年看了论坛的拆解帖子买的,
刚刚撬开看了下,居然跟论坛上其他人的完全不一样,
基板上一个印字都没有,坛友的图片密密麻麻全是印字,
芯片是4个脚的9938D,
灯珠规格差不多是3528,查了下才0.06w?4个0.24w?
是山寨货嘛?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山寨版的

网友:
多钱买的呢?

网友A:
这个我也买过2.5元 是论坛连接
亮度可以(真在用)

你照片再拍几张看看

网友B:
2835的封装有多种规格性能,经常碰到9V1W的

网友C:
你确定是3528而不是2835,?两区别主要看高度,3528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买过2.5元 是论坛连接
亮度可以(真在用)

对的,我也是论坛链接买的,
你的拆开后灯珠布局什么的跟我基本一样吗?
4个灯珠都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35的封装有多种规格性能,经常碰到9V1W的

那是有可能是这个9V的灯珠

网友:
明显山上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3528而不是2835,?两区别主要看高度,3528要高

我就量了尺寸,暂时不清楚是哪个,
我待会接电源试试

楼主:
当时看到论坛链接去买的,忘记是1.5还是2.5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也是论坛链接买的,
你的拆开后灯珠布局什么的跟我基本一样吗?
4个灯珠都是串联的 ...

我前后在坛给的连接共买了5个
看了你的帖子,我把它们都拿出来拍照,看看是否是阻容降压的(坛里有拆机贴3W是阻容降压的)
对比阻容降压拍照频闪,5个都是恒流的。

这个3W 只有3个灯珠

其它几个都没频闪

这个是杂牌1.5W 阻容的

网友A:
坛子里有3W这牌子阻容减压的  是12个灯珠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假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时看到论坛链接去买的,忘记是1.5还是2.5了

其实是不是山寨你应该清楚,只是这个更次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是不是山寨你应该清楚,只是这个更次而已~

我自己清楚还发帖来问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有3W这牌子阻容减压的  是12个灯珠

是9938D,应该是恒流芯片,不是阻容降压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9938D,应该是恒流芯片,不是阻容降压的吧

我那个3W在用,是2.5元

我只买到一个,下次看到还想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