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安卓10.1寸大屏导航无背光修复,疑问?

楼主(2019-05-04):
症状:热车开十几二十分钟之后背光才会亮,有时候着车就立即亮了(概率小)。亮屏之后就是正常使用了,怎么颠也不会黑屏,排除排线问题。
判断:背光供电部分有问题,灯管问题应该可以排除(概率小)。
方向:用升降压板直接给背光灯管供电,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如何让背光在熄火待机的时候熄灭(熄火后车机是通电的),从导航主板哪里取电才受导航供电控制。
背光不亮(供电问题)是否和电容有关?需要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是不是真的只是背光不亮
一般安卓机的背光是由系统控制的.会不会是安卓系统的问题,系统根本就没有启动!
如果只是背光升压电路坏,你直接加一个升压电路就可以的,电源和控制还是接原背光升压电路上就行了!

网友B:
车机供电除了正12V应该还有REM供电,接上那个应该就行

网友C:
看一下我的贴子
旧货市场收的骊威车机---拆解与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18 (出处: 数码之家)
方易通主板的通病,把主板一排引脚焊一遍通常就会好的

网友:
与这个主板没关系,拆屏板,在那个上面

网友D:
acc接过来一个电不就好了

网友E:
应该是背光升压的问题。导航供电有个ACC控制的,有ACC信号就启动,没有就待机,可以拿这个信号单独控你的背光。检查下接口出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
方易通的板子
大概率背光控制引脚虚焊了
把主控板液晶排线那侧重新补焊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是不是真的只是背光不亮
一般安卓机的背光是由系统控制的.会不会是安卓系统的问题,系统根本就 ...

是背光不亮,音响正常播放,语音助手也正常。太阳底下看到液晶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c接过来一个电不就好了

路线太长,看有没有更完美的方案。想过从点烟器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背光升压的问题。导航供电有个ACC控制的,有ACC信号就启动,没有就待机,可以拿这个信号单独控你的背 ...

这个难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机供电除了正12V应该还有REM供电,接上那个应该就行

rem这词好陌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我的贴子
旧货市场收的骊威车机---拆解与维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 ...

有空试一下。就是不知道补焊完,又能用多久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路线太长,看有没有更完美的方案。想过从点烟器过来

acc在导航尾插上就有!

网友F:
首先找到屏幕背光灯供电电源正极,然后按照图上做就可以了。

网友:
按图中直接飞线到背光灯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acc在导航尾插上就有!

那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找到屏幕背光灯供电电源正极,然后按照图上做就可以了。

谢谢,权宜之计 ——用久了会有什么坏处吗

网友:
我修过一个车机背光不亮,就是背光led坏,并且最终将全部led更换新的才OK!

网友:
引用 楼主:
rem这词好陌生

接ACC也可以